关于减压阀请教

楼主(2018-07-12):
问题:气源为普通空压机应该在0.8MP,现在有一个需要检测气密性的装置需要压力为0.1-0.15MP,我直接在前端装了一个普通直动式0~0.25Mp的调压阀。是不是由于输入压力大于表的最大量程太多,表指针坏掉了。

在0-0.25MP的调压阀前面再装一个0-1MP的减压阀能不能行?会不会影响检测压力,求指教!!!(不用二级解压阀,老板会说太贵)

网友A:
你的0-0.25MPa应该是输出气压,你可以先查一下它的输入气压是什么范围,如果输入范围不满足,那你再想办法,如果满足的话,那是不需要再加0-1MPa的减压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0-0.25MPa应该是输出气压,你可以先查一下它的输入气压是什么范围,如果输入范围不满足,那你再想办法 ...

刚知道,他们是买的0-1MP的调压阀把表换成0-0.25MP的了,输入压力应该没事, 表针失灵估计是操作不当吧

网友:
压力范围不同会造成最后出力的气压异常小

网友:
空压机——>减压阀——>压力表——>要检测气密性的装置。

空压机排气压力:0.8MPa;
调压阀调压范围:0-0.25MPa;
压力表量程:0.3-0.4Mpa;
气密装置的试验压力:0.1-0.15MPa

调压阀的调压范围要从0.8MPa调到0.25mpa,调压范围太大,一个调压阀不一定能调这么多,可以做2级减压。

楼主:
知道怎么弄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