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物料怎么加工到粗糙度3.2?

楼主(2018-07-12):
请问各位大神,此物料如何加工粗糙度能到3.2,材质为Q235。

网友A:
铣就可以啊
5056那一串数字是表面处理方式么

网友B:
先说说如何加工不出来?这才考验人。

网友:
现在的普通机床粗铣都能达到1.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就可以啊
5056那一串数字是表面处理方式么

这线切割了能行吗,这数字是订单识别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说如何加工不出来?这才考验人。

我也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是没设备还是什么,这线切割能保证吗?

网友(点评):
快丝一般面粗糙度就是3.2,中走丝一般面能达到1.2-1.6,慢丝就更牛逼了,直接达到0.4-0.8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线切割了能行吗,这数字是订单识别号

线切割不知道。但是慢啊

网友:
12.6 需要标吗?感觉就是一个无需加工符合即可

网友:
数控车床精车是可以保证这个光洁度的。

网友:
这个图拿去给加工师傅就行了,没问题

网友:
慢丝切割可以达到这种粗糙度的,铣削也可以

网友:
3.2都加工不出来,这是什么床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是没设备还是什么,这线切割能保证吗?

就这还要线切割,你应该改行去送快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还要线切割,你应该改行去送快递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是没设备还是什么,这线切割能保证吗?

实测快走丝10点几的粗糙度

网友:
难度在哪呢?

网友:
很好保证啊

网友:
Q235是很差的材料,一般模具厂都不用。你还要线切割,这是不是高射炮打蚊子啊?

网友:
加工中心完全能够满足3.2

网友:
慢走丝吧

网友:
中走丝应该能达到进度,实在不行电镀一下。

网友:
使用電腦數控銑床,一把中階的銑刀,轉速4000左右,進給F約600,保證光溜溜的。是鋁件嗎?還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