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关于聚氨酯发泡的问题

楼主(2018-07-12):
       现在准备用玻璃钢外壳,里面灌注聚氨酯发泡。想请教下工艺问题,板的两个极限外形尺寸是 2900*1230*100,3500*580*80,板子模型看图,中间有筋板隔开。然后用发泡机注入料,用压模机压住熟化成型。 因为是准备从板子的侧边注入,咨询了发泡机厂家,有的说发泡到3米5那端没问题,有的厂家又说不行,很困难。所以想求助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标准,发泡料浇注口距离发泡边缘的最远不能超过多少长度?还有就是,关于发泡料,有的厂家说防火性能能达到B1,有的又说只能达到B2,这个有没有做这方面的来说说到底如何的。。。

网友A:
这跟 黑 白料的流淌性/凝结时间、发泡机注射压力、压模机的温度都有关系;我们工厂一般就2米多×1米多,而且注料位置在2米多那面,刚好跟你的相反。你还是咨询下发泡机的厂家吧

网友B:
原料有区别,所以会不一样。这个还真得找厂家咨询了。防火等级可以靠添加剂在一定范围内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料有区别,所以会不一样。这个还真得找厂家咨询了。防火等级可以靠添加剂在一定范围内调整

就是厂家说法不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跟 黑 白料的流淌性/凝结时间、发泡机注射压力、压模机的温度都有关系;我们工厂一般就2米多×1米多,而 ...

好的,还是准备两头都灌注可能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在这个论坛之外找到我,可以给你详尽解答。

大神出现- -论坛上看到了好多你的身影,好像之前看你一个帖子就做过这个流水线作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在这个论坛之外找到我,可以给你详尽解答。

从彭老的帖子里学到很多东西,是站里出什么争执了?不了解情况,但觉得彭老很值得大家敬重!!希望能再从彭老的帖子里学到知识!

特意去了解了一下,原来之前的风波还没有平息。。。。。。。。

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诸位大师能够继续给我们传授知识和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彭老的帖子里学到很多东西,是站里出什么争执了?不了解情况,但觉得彭老很值得大家敬重!!希望能再从 ...

什么风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在这个论坛之外找到我,可以给你详尽解答。

顶一下彭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风波呀~~~

点开彭老的发帖,自己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眼镜戴久了,容易有油垢污垢~长期不洗,佩戴会伤害眼睛,让我们用眼镜清洗机,为眼镜洗个澡吧!淘宝搜索“ ...

你这个水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