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一种缓冲器?

楼主(2018-07-12):
施加压力,缓冲器就会以恒定速度下降(无关施压大小),然后撤去压力,缓冲器会上升(速度可变也可不变),行程300mm以上或者更大。

网友:
以恒定速度下降的那就不是缓冲器了

网友A:
你所说的这个实际上是稳速器,常用在钻孔、切割等行业。当外力作用在活塞杆时,稳速器保证匀速进给。外力撤销时,稳速器缓冲杆回位。

推荐美国Deschner:

ctongke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我查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东西可以评价一下。

网友:
恒速中的速度的精度要求有多高啊?

网友:
你这是描述一个开关按钮和可调速升降装置吗?

网友:
气缸也行

网友:
楼上的 调皮了

网友(2019-01-18):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这个实际上是稳速器,常用在钻孔、切割等行业。当外力作用在活塞杆时,稳速器保证匀速进给。外力撤 ...

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这个实际上是稳速器,常用在钻孔、切割等行业。当外力作用在活塞杆时,稳速器保证匀速进给。外力撤 ...

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