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镜像功能真是鸡肋

楼主(2018-07-12):
2016 solidworks的镜像真是超级难用,零件和草图镜像没问题,可是一搞装配体镜像就完了。如图,我想把滑台组子装配体镜像,镜像是出来了,可是给搞一大堆错误。
不知大家装配体装配的时候用过 镜像零部件 功能没?

网友:
我也觉得镜像不清不楚的,基本上不用

网友:
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用过这个功能——生成相反反向版本,可以试试,能解决不少问题

网友:
我没遇到过问题,是不是楼主你不熟悉镜像这个命令?

网友A:
表示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镜像,点个装配体,关系是不会乱的

网友:
楼主学艺不精。。。。。。。。。而已

网友:
不是鸡肋,是你不会使用而已

网友:
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是你自己装配的约束有问题吗

网友:
不会用就不要乱说,SW的镜像算不错了

网友:
我能理解楼主的意思,因为我也遇到过,当然我不晓得是不是我用的不好,没搞明白怎么用。。

sw镜像草图和零件没问题,但是装配体他是不能够镜像的,或者说镜像出来是错误的,没有达到你的要求的,因为你本身的装配体是约束好的,你现在镜像出来的装配的约束其实和你原来的装配体约束的矛盾的,换句话说,由于你原来装配体的约束限制,造成了你不可能镜像出来一个对称的装配体的。。不晓得楼主能否明白。。。

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哈,欢迎坛友们指正。。。

网友:
我的2014版的也这样,网上查了也找不到原因。反正稍微大点的装配体镜像就会出现约束不能复制什么的。感觉是不是装配体不能镜像(小的装配体可以)。

网友B:
一镜像装配体就会出问题,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看来楼主还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镜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醒你配合不能在装配体中复制,怎么了。

我没有复制配合啊。我就装配好了一个装配体,然后把那个装配体镜像。

网友:
学艺不精

网友:
好高深的样子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我上周做方案的时候遇到过,后面没有办法,还是只有从新配。烦死了。

网友:
大胆质疑小心求证,呵呵

网友:
SW里面有没有关联镜像这个设定?

网友:
你自己 在镜像的 位置上配合 出错了还怪 软件 不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镜像装配体就会出问题,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文件发出来
2014 我来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表示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镜像,点个装配体,关系是不会乱的

我会经常遇到,求大神支招,谢谢···

网友:
问题是:那个镜像体内的零件,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比如气缸。。。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会经常遇到,求大神支招,谢谢···

https://pan.baidu.com/s/13c5LGvFm1bmy3eeF_XQpeA
你看看,这个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文件发出来
2014 我来试试看

https://pan.baidu.com/s/13c5LGvFm1bmy3eeF_XQpeA

网友:
评论有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pan.baidu.com/s/13c5LGvFm1bmy3eeF_XQpeA
你看看,这个模型

没毛病...

网友:
选择生成反向就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毛病...

没有提示有配合不和复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毛病...

你做的不是镜像文件哇,不是对称的,要对称的

网友:
自己没用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做的不是镜像文件哇,不是对称的,要对称的

你选择相反方位版本后出现了一个 风刀组1的 重合3 配合有问题,你直接把配合删了,换个配合。还有你的装配体没完全约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选择相反方位版本后出现了一个 风刀组1的 重合3 配合有问题,你直接把配合删了,换个配合。还有你的装 ...

是的,就是复杂的装配镜像的话就会出现好多不能复制的配合,要重新修改的话很麻烦。不知道什么原因,愿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是复杂的装配镜像的话就会出现好多不能复制的配合,要重新修改的话很麻烦。不知道什么原因,愿大 ...

那是因为你的装配体还存在缺陷,在子装配体装配好了之后,拖动一下零件,看有哪些是没约束好关系的,检查一遍。
大神不敢当,都是菜鸡而已,努力共勉之

网友:
说了一大堆,也没人指出关键之处
镜像的时候不要着急打对勾,
而是点向右的箭头,一步一步查看,第二步的时候,要点选每一个零件,逐次查看,因为某些零件可能需要设置成相反方向的零件,俗称“左右手”有些就不用设置。
逐一检查
若是有哪个零件镜像的不对,本次镜像先忽略这个零件,然后下一步单独镜像,看看问题出现在哪里
除了“软件使用”本身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何测试是软件的问题还是自己操作的问题,值得多思考一下,这个就是智商的问题了。

网友:
用的比较少

网友:
我也遇到过此问题。是不是被镜像装配体没有完全约束。这是我的观点。如果没完全约束,电脑它无法准确判断。

网友:
方案1,参考4#
方案二,删掉点装配关系再来,你是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