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凸轮上的中心点是怎么得出来的

楼主(2018-07-12):
请问下这个凸轮上的中心点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
凸轮设计,你先要确定基圆,基圆的圆心就是凸轮的中心

网友:
一般来说,我都是第一步就确定回转中心了,其他要素都是基于这个中心的……

网友A:
这种问题也算问题?

网友(点评):
lz刚刚研究凸轮,可以理解

网友:
确认中心才能画出整个凸轮圆的

网友:
凸轮的中心(基圆中心)是设计凸轮的起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也算问题?

哈哈,刚接触凸轮不是很了解,请教一下大神,

网友B:
咋感觉这凸轮怪怪的,各种圆弧强行拼凑起来的。像这种盘形凸轮推程与回程通常都是修正正弦曲线,而图中凸轮看不出,咋看都像是圆弧拼接。

网友(点评):
应该是低速凸轮 能跑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感觉这凸轮怪怪的,各种圆弧强行拼凑起来的。像这种盘形凸轮推程与回程通常都是修正正弦曲线,而图中凸轮 ...

对的这是低速凸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感觉这凸轮怪怪的,各种圆弧强行拼凑起来的。像这种盘形凸轮推程与回程通常都是修正正弦曲线,而图中凸轮 ...

请问下高速凸轮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下高速凸轮该怎么设计呢

这个凸轮应该是一个基圆半径为138,推程为44,近休止角为162度,远休止角约20度左右,推程与回程均为修正正弦的盘形凸轮。但明显这个凸轮是拼凑而成的。你想问的凸轮中心中其实就是R138圆弧的中心点。

网友:
先有的中心点,才有的轮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凸轮应该是一个基圆半径为138,推程为44,近休止角为162度,远休止角约20度左右,推程与回程均为修正 ...

这个凸轮另外还有3个圆心R118、R146、R185这3个圆心的位置是根据什么的出来的呢

网友B:
先以半径R138画圆,然后做10度的中心线,找出36尺寸位置即R146的圆心。然后半径为R185的圆与R138和R146的圆相切。再找出R118即64尺寸对应的圆心画R118的圆,最后画直线与R146和R118的圆相切。剪出多余的线段。即得图中中心曲线。图中曲线由四段圆弧和一条直线拼凑而成。像这种凸轮完全没必要这么去拼。在推程44确定的情况下,再确定远休止角,推程角,推回程用MS曲线即可。而上面凸轮拼凑起来的曲线,在直线段如果速度快的话肯定会有较大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以半径R138画圆,然后做10度的中心线,找出36尺寸位置即R146的圆心。然后半径为R185的圆与R138和R14 ...

凸轮我也不太了解,我这样理解你看对不对,只要算好行程其他的只要用圆弧把最低点和最高点相切连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