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零件的名称与作用

楼主(2018-07-12):
请问图中零件的名称与作用,谢谢

网友:
没记错的话,这个是《机械制图》附带的示例

网友:
与阀芯配的当然是阀座了啊

网友:
世间零件千千万,

网友:
应该是个阀

网友A:
这问题问得
零件名称:塔型铁疙瘩
作用: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问得
零件名称:塔型铁疙瘩
作用:连接

我也想这么说来的。。。

网友:
世上零件千千万,这个东东会做,但不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问得
零件名称:塔型铁疙瘩
作用:连接

问的很6,回答的也很6

网友:
上下两部分盖和座呗,中间横竖圆的都叫轴孔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