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微型减速电机为什么在低速时不稳定

楼主(2018-07-12):
图1:电机及其参数  图2:电机特性曲线(12V额定,8,6,3V曲线是我自己想象的)  图3:电机旋转工件示意图
电机带一个300克的小零件做角度旋转,调压到3V时,转速合适但是有些卡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同事说是电压低出力小所以卡顿,乍一听貌似有道理,但稍深入分析漏洞百出,负载是恒定的也就是说电机出力始终是负载,何来电压低电机出力小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现象

网友(点评):
并不是每个设备都有额定电压

网友:
额定12v,你调到3v当然转不动了啊,3V不卡调到0v不要转得飞起来啊

网友:
选型失败,减速比小了

网友:
这是正常现象。
电机一般是直流永磁电动机。电压低,转速低,输出力矩也低。
当输出力矩小于阻力矩时,电机堵转。由于圆周上的阻力矩不均匀,表现为卡顿。

网友:
你这个属于直流电机降低电源电压调速,你画的直流电机的降低电压人为机械特性图没有错。

“电机带一个300克的小零件做角度旋转,调压到3V时,转速合适但是有些卡顿”,电机所带的负载是恒定的,根据你画的机械特性曲线可以看到,当负载恒定的时候,降低电机电枢的电压,则电机输出功率下降了,转速也降低了。输出功率降低(电机拉不动负载了),出现的卡顿现象。

网友(点评):
厂家说6V以下不能用,也就是说6-12V电机特性曲线硬,低于6特性曲线变软,以至于3V时对负载的变化非常敏感

网友A:
负载是恒定的也就是说电机出力始终是负载,何来电压低电机出力小呢,乍一听貌似有道理,但稍深入分析漏洞百出。

网友:
功率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是恒定的也就是说电机出力始终是负载,何来电压低电机出力小呢,乍一听貌似有道理,但稍深入分析漏洞百 ...

电机在速度为0的时候电流基本上是线圈的短路电流,无反电动势,这时扭矩还凑合,估计能转动,等到一定转速,电流下降,输出功率反而会下降,有时会导致停止,于是反复重复该过程。如果负载和电流成平衡,则形成一个新的平衡关系。

网友(点评):
你没有说明不同电压带来的影响

网友(点评):
这个是在小电流的情况下,如果载荷过大,导致电动机转动缓慢,有可能逐步停止。不过直流电动机本身就有自动适应的能力,转速慢导致反电动势降低,电流会增加。粗略见解。

网友:
电机出力是电流决定的,与负载何干,楼主的理解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