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厚低合金钢钻直径44.5孔有好的加工方法吗?

楼主(2018-07-12):
300厚的工件钻5000个直径44.5的通孔,孔公差士0.1,

在用麻花钻,太慢了,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300够厚了。是换热器的管板么?
加工中心,上上面带刀片的那种钻头,下的快。

网友(点评):
换热器的管板也到不了300吧,你说的是U钻吧

网友:
这好像挂羊头,卖狗肉哦

网友:
@未来第一站
是啊。不知道他那什么玩意。当时换热器的管板大概是100左右,16Mn上面覆的304L

和牛鼻刀差不多,可以往下卧

网友(点评):
看图像3个厚

网友:
直径44.5?图片上看孔也没有44.5啊

网友:
图上的孔确实看着不像44.5
这么多的孔,用U钻比较合适,带内冷的,铁削降温快,可以测量刀片使用寿命,根据时间来更换刀片,防止刀片崩刃而引起的毁刀毁孔的现象

楼主:
U钻没听有这么深的,最深的200左右。可换刀片的没有这么粗的,只有30以下的。

楼主:
后面还有10件

楼主:
原来想上卧式深孔钻,机床用的枪钻没有这么粗的,最大枪钻25:用BTA钻机床钻孔直径最大40,超出机床范围:现在用高速钻机床装夹麻花钻加工,太慢了。现有的U钻深度160,加工不透。

网友:
300這麼厚又要加快只有水刀了,你要求的孔公差0.1沒問題的
速度絕對比你這樣慢慢鑽快,而且不用換刀具,又省了錢。

网友:
是300mm厚嗎如果是的話有特殊的方法,如果只有薄板的話建議用電腦沖床,一次到位也不用鑽得那麼辛苦

网友:
是300mm厚嗎?式的話有特殊的方法可解決。如果只有薄板,使用電腦沖床一次到位

网友(2018-10-10):
楼主,不知道产品是否还在加工,加工的设备主轴是否带出水(内冷),如有可以联络加我QQ:275479446,我给你解决,效率保证帮你提高3-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