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设备输出轴转速,用什么方法?

楼主(2018-07-13):
我想改变一台收卷机的转速,我想到的方案是:
1)从机械结构上,采用能连续变换传动比的减速器,但好像这样的产品较少;
2)用变频器控制交流电机,但我觉得有点复杂;
3)用直流电机带动定传动比减速器。

我觉得方案3从成本、可实现性、组成的复杂性看最合适,对么?

网友:
方案2也不复杂,成本有可能比方案3低,而且方案3直流电机存在维护问题。

网友:
用调速电机

网友:
方案2好,简单,成本控制下

网友:
不是直接用变频电机就好了吗?

网友:
卷取问题是张力控制,是变速恒张力

网友(点评):
谢谢!还没考虑到张力问题!

网友:
加个减速机也很方便的啊
方法3页挺好的

网友(点评):
加个普通减速器应该不能连续可调转速吧?

网友:
方案2好,容易实现,变频器加交流电机也是比较常用方法

网友:
不知道您是收取什么卷的,但是一般方案一因为无级变速不能制作大规格的没有实现的可能,方案二和方案三都可以,目前以压延行业来说,低端采用方案三,高端采用方案二

网友:
这就是一个机械调张力卷取的例子。还有力矩电机也可以应用到卷取机当中。

网友:
装个变频电机?

网友:
其实能想到的都是方法,个人感觉更换减速电机,或者加装变频器都可以。

网友:
此物阔以

网友(点评):
这是什么?

网友:
变频器吧,你要考虑张力控制问题

网友:
电机配好变频调速器,这是最常用的有效手法。

网友:
倾向于3

网友:
前辈们都支招了

网友(点评):
嗯嗯!感谢他们!

网友:
变频调速应该是最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