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款材料 要求硬HRC45以上 但是又要有韧性

楼主(2018-07-13):
   如图片所示 做个撬笔 尺寸小 但要求强度高  要又硬又要有韧性  有没材料学的大神  推荐一下

网友:
弹簧钢65Mn处理一下应该能达到,不过我没用过。
一般这个小柱体零件我都用SUJ2把硬度搞到60,韧性到没怎么考虑过。。。

网友(点评):
估计楼主要的就是弹性^_^

网友(点评):
硬度和韧性难兼得

网友:
38CrMoAlA氮化考虑一下。

网友(点评):
提醒我想起了一种材料35crmov

网友:
用65Mn淬火+中温回火.HRc4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