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数控机床保有量咨询

楼主(2018-07-13):
求助坛内大佬们,是否有国内数控机床保有量的信息。
下半年公司要上马一项新的机床相关的产品,想了解一下国内市场规模。

网友A:
楼主,说说是什么机床相关产品,和什么机床有关呢?

网友:
国内低端机床以国内的十八罗汉机床为主,再加上山东之类的地区小厂生产的机床,数量庞大。
中端机床以日本台湾为主,日本的机床喜欢配套日本的产品
高端机床以欧洲系,德系和一些高端日系为主,人家还是很喜欢用本国的配套产品,原因是不差钱,只要质量好,钱不是事儿,国内的配套产品想要合作,基本上很难
所以,楼主的产品最好是定位中低端产品,低端为主,数量庞大是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说是什么机床相关产品,和什么机床有关呢?

万能切削液,无论高端低端,都会用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能切削液,无论高端低端,都会用到

切削液的种类有很多,合成的算是一种类型的,夏天用的时间长温度高,一般不宜变臭,万能的切削液还真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削液的种类有很多,合成的算是一种类型的,夏天用的时间长温度高,一般不宜变臭,万能的切削液还真没听 ...

是的,可以替换市面上绝大多数油性或者水溶性的切削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可以替换市面上绝大多数油性或者水溶性的切削液

最近我们在试验用液氮冷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们在试验用液氮冷却

液氮没试过,如果想降温,可以增加一个制冷装置,不太费劲,效果也很好,通过氟利昂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