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叶轮结构探讨

楼主(2018-07-13):
这个季节正值农村田地灌溉频繁之际,夏季天气炎热,雨水少的地方往往干旱严重!

这不,昨天老家的舅舅发微信给我,说是家里的抽水泵拿出来用的时候不动了,拿去机修店大卸八块后,竟然把店里的老板给愣住了,说是从来没有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我上网查了一下,一般泵里面的叶轮形式很多,开式、半开式或封闭式等等,但这种方形的叶轮却没查到相关资料,所以来万能的论坛问问社友,有没有见过这么奇怪的叶轮吗?为什么这样设计?

网友A:
圆形的边缘腐蚀掉了

网友:
楼上正解,就是开式叶轮。

网友B:
叶型曲线像是渐开线,减小阻力吧

背面的盘像是加强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叶型曲线像是渐开线,减小阻力吧

背面的盘像是加强作用

有可能是这样,这台水泵输出功率比较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形的边缘腐蚀掉了

一开始我也觉得是个圆的,磨损成方的了。

网友C:
如果一开始是圆的,那是什么力量使它的四个弧都磨损成直的,而且几乎接近正方形?理解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一开始是圆的,那是什么力量使它的四个弧都磨损成直的,而且几乎接近正方形?理解不了啊。

被腐蚀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比较薄的,所以腐蚀很快,水泵因为泵水,真空腐蚀或者泥沙腐蚀都很厉害,到加强筋(比较厚实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加强筋,姑且这么说),腐蚀速度降低,而且因为这个地方能起到一定的阻挡作用,导致后面的腐蚀速度减慢,而且起到一个导流作用,所以从该点开始到后面,腐蚀就呈现近似直线,于是就成方形了。

个人分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