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界定轴承负荷等级

楼主(2018-07-13):
今天审图过程中,对轴承与轴之间的配合公差确认公差带H7/k6。有同事提出宝贵意见:常用公差带不一定合适负荷轴承与轴间配合,需考虑径向负荷。查阅相关资料后,虽然有轴径大小划分,但无载荷大小的划分。不知道有没有哪位朋友可以给出详解点拨。感谢!~

网友A:
Cr为轴承基本额定负荷

网友B:
我们一般是考虑发热量,定的配合。

网友:
内圈转 外圈转  公差也不一样  呵呵

网友:
定向负荷 和 圆周负荷公差也不一样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为轴承基本额定负荷

如果是50KN的力,算轻载还是重载呢?

网友(点评):
看你用什么轴承,要和轴承的额定动载C值比,粗略的说:下1/3, 轻载,中1/3,中载,上1/3,重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一般是考虑发热量,定的配合。

机械必然要考虑热胀冷缩,但常用公差之所以常用一定有这方面的考虑的。当然你热度特殊,要考虑材料等一系列因素,做机械就考虑机械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