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镜像功能真是鸡肋(续)

楼主(2018-07-13):
昨天发了一个帖子,说2016的装配体镜像功能是鸡肋,得到了很多大侠的反驳,只有极少数人赞同,说有体会。 一些大侠说我学艺不精,好吧,我今天把模型发出来,请大侠们来试一试装配体镜像功能。
如图,我新建了一个基准面1,,滑台组对基准面1镜像对称。 其实这是一个很小的装配体,里面只有几十个零件。 画总装的时候我们难免要对一些大型装配体(几百个,几千个零件,)进行镜像。 看看solidworks 是如何让用户实现镜像的功能的。各位练练手, 如果这个小装配体镜像,你搞了几分钟,那不是你的问题就可能是软件的问题了。
你可以说说是什么原因让你不能快速完成这一简单的任务。,在总装配体里,你镜像这个子装配体,还要考虑它和别零部件的配合关系。
如果你觉得我的这个子装配体有问题,那么你拿一个差不多的你熟悉的子装配体镜像一下,能否快速生成没有问题的镜像转配体。

装配体模型链接如下: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4EXruvOpHJbxkJEE4-rVg 密码: rpyr

网友:
尴尬了,我用的是14

网友:
大神们明示

网友A:
看看细节的东西,以前刚开始镜像的时候,经常遇到问题,后面用熟悉以后,慢慢的问题就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密码错误,楼主,别得瑟了。solidworks运营到现在,如果一个小小的装配体镜像做不了,那它每年的10亿美元收 ...

密码好像没错,要不大神你再去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细节的东西,以前刚开始镜像的时候,经常遇到问题,后面用熟悉以后,慢慢的问题就少了。

大神,能不能说的简单明了一点,以大神的熟练度镜像楼主这个装配体要花多久?最好镜像完了把文件再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SW镜像大型装配体肯定会出现很多问题,一般都会遇到过。而且镜像操作也可编辑,不是默认的实体镜像。所以在后期处理的时候,建议保存装配体格式,直接CTRL+拖动。不建议镜像,有些大型装配体镜像,螺栓都会出问题。

网友C:
这就有点尴尬了。点确认之后,镜像的装配体很多装配关系有蹊跷

是我的手法不对么

网友:
完全镜像后出现配合问题,很多镜像文件配合关系不能复制过去,

网友D:
对于装配体的镜像,solidworks只能镜像装配体的装配关系,并不能镜像实体,也不能打包镜像,实体镜像必须在零件图内镜像,这是装配镜像的最大缺陷

网友E: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上百个零件的装配体一镜像就提示配合关系不能复制,很烦,那些说没问题的估计镜像的是就几个零件的装配体

网友:
确实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密码错误,楼主,别得瑟了。solidworks运营到现在,如果一个小小的装配体镜像做不了,那它每年的10亿美元收 ...

密码哪里错误了? 昨天注册,今天发这么多的帖子,别整没用的,按要求完成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上百个零件的装配体一镜像就提示配合关系不能复制,很烦,那些说没问题的估计镜像的是 ...

我现在遇到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几百个,几十个零件的装配体镜像确实会出问题,尤其是最后一步,丢失了配合关系。我查了网上有人说,咨询了solidworks客户也说,装配体镜像确实会有问题。 如果真的话,那真是个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有点尴尬了。点确认之后,镜像的装配体很多装配关系有蹊跷

哈哈哈,这一步能破解吗?  如果不能,以后遇到总装配体里需要镜像子装配体怎么办?  总不能再花时间自己再组装一个镜像的子装配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有点尴尬了。点确认之后,镜像的装配体很多装配关系有蹊跷

1. 你的虽然镜像出来了,但是丢失了配合,重新花时间配合,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是几百个零件,修复的时间估计要整好几天。
2. 你再看一下,你的镜像子装配体,是不是每个零件前面加了  镜向 二字。   其实 有些零件可以加,有些零件不能加。 你比如国标的螺栓 垫圈,镜像以后不能改变名称,否则出工程图清单就完蛋了,同样一个标准件两名字。  (  当然了,这个是可以破解的,但是需要你再镜像的过程里面选择那些是复制,哪些是镜像。  几百个零件,你选吧,估计很难选的好)
所以我说 solidworks 2016 装配体镜像是鸡肋, 很多大侠都不同意,。 真不知道有几个大侠亲手试过??? 我几天已经让我的同事们镜像了,这些工作十多年的机械同事高手全部失败了。。。
 实践出真知,凡事不能想当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装配体的镜像,solidworks只能镜像装配体的装配关系,并不能镜像实体,也不能打包镜像,实体镜像必须在 ...

大侠,我总装配体里有A子装配体已经装好,现在需要装配A的镜像子装配体怎么办? 这个镜像子装配体从哪里来呢? 总不能自己动手再一个个零件装配出来吧。 所以必须要使用镜像功能,镜像装配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上百个零件的装配体一镜像就提示配合关系不能复制,很烦,那些说没问题的估计镜像的是 ...

只有你是真枪实弹的操练过,知道配合关系不能复制。 群里太多大侠说话根本就不负责,只能呵呵一笑

网友F:
这个只能说我无能为力,不清楚楼主的设计思路,画图方式和我本人的风格出入也比较大。
装配体镜像这个功能很多人都反应不好用,其实关键点是因为前期的准备工作还不够完美。零件要分开,标准件不镜像,不需要出反件的不镜像,需要出反件的在过程中记得选择,零件绘制的过程中能用阵列一类命令的尽量不要再用草图建模的形式,配合里尽量不用与外部草图配合的形式……好吧其实还是很复杂了,不过也可以说我自己做的需要镜像的装配体,很少会出问题,也没出现过大面积配合丢失或报错的情况。软件毕竟只是软件,现阶段还不够智能,也只能由人去适应软件了。

网友:
我也是,装配体镜像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不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好像就是子装配体(装配体里没有下一级装配体,只有零件这种)较少出现。有子装配体情况下,你点击任何一个零件,这整个子装配体都会镜像过去,里面有些不需要镜像的相同的标准件也会重命名(就像楼主说的那样)。这个功能的体验确实不好,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网上查了下,这问题很早就有,之前有大神就回复过说SW镜像功能做的不好,直到现在还是如此,真让人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有点尴尬了。点确认之后,镜像的装配体很多装配关系有蹊跷

因为你把所有东西都直接镜像了
标件这东西是不镜像的,你给他强行镜像过来,那你这3D还有意义吗?镜像的标件你自己加工?
其他加工件也是同样,没必要镜像的工件尽量不出镜像件,正常非标设计人员应该都是像我说的这样操作的

网友:
确实SW的装配有时有问题 不光是镜像

网友:
做做方案,示意一下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只能说我无能为力,不清楚楼主的设计思路,画图方式和我本人的风格出入也比较大。
装配体镜像这个功能 ...

没错,画图习惯相当重要,其实楼主有一件事情搞错了,镜像装配体对实际工作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新的装配体,镜像功能只是给我们提供一部分的便捷,作为设计师,镜像体也是要当成新的组件来做,而且镜像也是可以生成镜像版本的不是吗。真要说重新做浪费时间之类的,只能说不敬业了。

放个我做对称件的习惯,就当抛砖引玉吧,或许该重新开个帖子。
我的习惯是做个对称配置,无用的配合或者零件都压缩处理。

网友G(2023-08-19):
SW镜像装配最蛋疼的两点,一,不能自动分析哪些零件要镜像,哪些不用镜像。得自己一个一个点,零件多了眼花。别的软件是自动分析的,二、镜像成功了,可能时不时爆一下红,

网友:
意思就是镜像完成了,还需要自己去确认 哪个零件是镜像件 哪些零件就算镜像(由于本身是对称件),可以默认为同一个零件,再拉BOM的时候 会自动汇总的那种。
SW的镜像功能 ,这些东西要你自己去识别,还有 标准件镜像后如果和原来的零件一样,应该默认为与原来是同一个零件,不存在镜像完后(垫片1和垫片2镜像完出2个零件,实际这2个零件是一个零件),软件不会自己判别,需要人去 判断 这就有点操蛋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SW镜像装配最蛋疼的两点,一,不能自动分析哪些零件要镜像,哪些不用镜像。得自己一个一个点,零件多了眼花 ...

软件是工具,肯定要人判断要什么样的结果呀

网友(2024-05-22):
引用 网友H:
软件是工具,肯定要人判断要什么样的结果呀

如果你用过扣肉做机械设计,就会这个很垃圾,creo镜像装配可以自动判断哪些有镜像哪些不用镜像,只要花点时间等待分析结果就行了,这个时间很短,视乎镜像装配人零件多少,比SW快多了。另外SW的镜像有四个象限的选择,这是其他软件所没有的SB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