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拍如何确定

楼主(2018-07-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根据设备每个动作机构的一个运行周期内,生产的产品数量,来评估节拍。

网友:
节拍怎么确定,那得看设计的人的能耐了。

一般来说,同样的工序数量,一个工位上完成的工序多了,节拍自然就下来了。

一个工位的工序越少,节拍是能上来,但是得依靠设计者的原料定位能力。

还有就是,间歇性运转的机构,总不如连续运转的机构的节拍高。

看你能玩儿愿意玩儿哪种了。

再说的话,少用气缸多用纯机械机构,节拍就能上来了。

网友(点评):
我帮大侠翻译一下:尽量上凸轮。

网友(点评):
不一定是凸轮吧。还有摇臂啊,连杆啊,弹簧啊。。。

网友:
工序多的按耗时最长的工序算

网友:
那得看设计的人的能耐了--说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这个观点,但是当遇到并行功能该怎么办呢?

你问的我一脸懵,并行功能是指什么?

网友:
所谓节拍一般是指标准生产节拍,这里是仅仅用在装配上的,依照目前国内工厂的生产现状,大多是储备式加拉动式生产并行的模式,无非是占比不同的问题了。在储备式生产车间,节拍仅仅是指导性指标。对节拍要求严格的一般在装配车间。这里所使用的自动化设备对节拍的要求比较严苛,因为人机交互的情况并不好长时间保持稳定。需要设备有更好的余量来调整。
严格意义上讲节拍不与设备挂钩也不与人员挂钩,节拍是试出来。为什么我这样说,并不是无理由的。每个工厂都希望稳定节拍时间越小越好,但并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
不与设备挂钩,为什么这样说。假如说你的生产工艺中需要数控铣一个零件,用时5分钟。那我用5太铣床是不是1分钟就能搞的定。同样的,1个人10分钟的工序,10个人1分钟搞定(理想化状态)。
说道这里,如何确定自动化生产线的节拍。
1:甲方或者老板要求达到的节拍数。          这样就没得选了,直接往这个节拍上搞,比如一个工件需要2分钟加工,老板定节拍60s,直接上2台机器同时加工,在统一送到下个工序。
2: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一般设计,节拍是客户的指定要求指标,没得选,只能靠。假如这条线确实都没给节拍,自己定,自己设计,ok,确定节拍看下道工序。比如,生产一台空调外机,你做外箱体自动生产线。你就去看看下到工序,喷涂车间他们喷涂的节拍是多少。假如30s喷涂一台机器,OK,节拍小于30s就行。
3:自己设计的是装配线,或者是联合机加工最后一道生产线,就是说最后没有别的工序了。这种情况下,参考第一条,老板会给一个生产一台产品的时间的,他要是这个都由着你来,他交付都成问题。最后再不济,他真的让你自己定。这就比较麻烦了,去察看现有的设备,人力,资源(就是钱)圈定关键点位的时间。比如你现在有一台机器300w一台,你现有能用资金200w在也买不起一台了,那把他圈出来,看下他的动作节拍。这是设备,还有就是人员,比如必须人工操作的工序,你又多少人能用,圈定最小时间,在扩大2倍为计算时间(这个我个人觉得还小了,参考国内生产线情况,嫁动瞬时和线平衡损失一半都超过50%)最终比较圈定时间。最后假设向圈定时间中最长的投入资源(钱),是否能减少时间,如果可以,比如投2台机器时间减半,则继续投下一个圈点资源,直到投资源时间也不会减少,或者资源投完了。ok这个圈点时间就是节拍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