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气压低报警

楼主(2018-07-13):
氮气罐表显2.5,进激光机的气压监控表显2.5,为什么割的好好的,还会出现氮气气压低报警??割的2.0厚度不锈钢。最近几天氧气和氮气都出现好几次气压低报警

网友:
氧气切割气压不需要很高,如果还显示气压低报警,检查下气压传感器是否故障了。

网友:
检测压力的这个传感器有问题,或者是处理传感器这个信号的控制板有问题,逐一排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