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轴用什么设备批量做

楼主(2018-07-13):
这种轴用什么设备批量做

网友A:
不知道具体是圈中哪条?

穿过活页链板的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具体是圈中哪条?

穿过活页链板的轴么

亮色滚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亮色滚轴

网友:
这个量很小吧,可以参考下轴承套圈么?

网友:
这是链条棍子啊,采购不行吗

网友:
车床加工,买长圆管,按内径尺寸买,保证内径尺寸,壁厚直接车外圆,OK后按图纸尺寸切断即可。车床可以批量生产。

网友:
最后一道是精磨工序,应该是无心磨床加工出来的

网友:
滚轮轴承吧  看着外径应该不是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