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喷涂表面特性介绍(本人刚入行一年,如有不周望包涵)

楼主(2018-07-13):
现如今表面行业轰轰烈烈,我们做的最大的也就是造纸烘缸φ1800,长度12000.最小的有柱塞φ10,长度100,浅谈一下我这一年来接触到的涂层知识,介绍不周还请各位大哥多多担待

楼主:
这一年来,找我们做涂层的主要就是   1、耐磨;耐磨这一块来说目前国内喷涂还是要数超音速喷涂碳化钨,硬度达到HV1200左右,结合力在70Mpa左右,涂层厚度0.15mm为佳,即可兼顾耐磨又可保证结合强度,稍微次之还有其他合金,但是耐磨首选碳化钨,当然,价格也不菲,好多客户听到价格还是选择老工艺去了(电镀,阳极氧化等等)
2、防腐;之前给一家农药公司做的防腐项目,材质目前保密哈,这种材料耐酸耐碱性能都非常好,此项业务我跟踪了一年半,才敲定下来,当然价格也非常贵,达到1W+/㎡,一般小公司也承受不来。还有防腐选择等离子喷涂氧化铝钛陶瓷涂层,这种材料比较脆,但是硬度也可以,达到HV700左右,耐腐蚀性也很好,如果腐蚀不是非常强,对耐磨又要求不高可以选择这种涂层。再次之就是不锈钢涂层防腐了,不锈钢嘛,大家都了解,不多做介绍
3、工件修复;前些天刚去现场施工,造纸烘缸的辊面加轴承挡修复,干了两天。一般工件修复都是喷涂不锈钢,镍铝丝打底,不锈钢盖面,喷涂后留余量加工,现在工件尺寸修复可选择的方式很多,堆焊,激光,喷涂,各有各的好处,都不能互相取代。喷涂优势在于修复面积大,迅速。堆焊可修复小尺寸深度比较深的那种有优势,激光比较慢,但是堆焊、激光是冶金结合,所以说结合力好于热喷涂,
4、表面改质;有一些东西要求表面特殊工艺,比如高铁绝缘轴承,那就要用到一种绝缘的陶瓷涂层,氧化铝。有的要求再不锈钢上边喷涂一层黄铜,有的要求不沾(不粘涂层小弟还不知道选用什么材料)等等其他要求,
如有不周,望大家多多提出意见,共同学习

楼主:
干的比较杂,接触的也不全面,有不了解的可以留言我去问一下我们老板,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A:
这是个赚钱的行业

网友:
看样子你们的老板技术也是可以啊。

网友(点评):
老板技术绝对可以撒

网友:
术业有专攻!只有深入这个专业才能总结的很具体,很详细。平时工作中接触的表面处理也都是常见的,也就懂常用的那几个。给楼主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赚钱的行业

都是赚的辛苦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一年来,找我们做涂层的主要就是   1、耐磨;耐磨这一块来说目前国内喷涂还是要数超音速喷涂碳化钨,硬度 ...

楼主公司哪里,我们是织机相关的,目前不少零件用的的等离子喷涂(氧化铬涂层,抛光后表面厚度15丝左右),不知道是否有合作的可能,2310477334胡

网友(点评):
我添加您了,卓以自立

网友(2018-10-08):
我也是这个行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