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让高度不等的多个圆柱形物体保持在同一个平面的升降机构

楼主(2018-07-13):
       问题描述:如何控制20根直径不等的甘蔗,甘蔗直径从35到50mm不等,每根长度控制在300mm左右。让其最高点可以自动升降到同一个高度,误差控制在0.2mm到0.5mm,这个高度距离上面的处理设备约2mm左右。通过弹性托盘或者卡爪来固定甘蔗。

       请教群里面的大佬门有没有那种机构或者方案可以实现这个要求,不需要详细的机构可以是一个建议或者思路都可以。初步构想是通过丝杠步进电机加上光电开关来控制托盘的升降和精确定位,因此需要20个步进电机加上20个反馈信号,询问自动化工程师后说是控制点太多不能实现所以PASS掉。大致要求见附图:

网友A:
所有的托盘都是可以弹性升降的,

当甘蔗装好后,上方用一挡板下压限制甘蔗的最高点,

即所有甘蔗的最高点都在挡板的下平面上,

然后统一将所有托盘的升降轴锁死,

撤去挡板

目的达到

网友:
2楼的方案!甘蔗直径最大差15mm,所有甘蔗托盘底部均处于同一平面,用其他方法不好实现。

网友:
上面加同一水平的限位,下面加弹性各自独立的一顶升

网友B:
我好奇一下,为何要同一高度?下一工序是什么?

网友(点评):
应该是去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托盘都是可以弹性升降的,

当甘蔗装好后,上方用一挡板下压限制甘蔗的最高点,

甘蔗是弹性的,如果甘蔗是向上弯曲的,很可能撤去挡板后,甘蔗会回弹,然后最高点改变。

网友(点评):
300长的甘蔗刚性应该还是可以的,我想这也是保留300长的目的吧

楼主:
其实是要求上面的甘蔗牙保证在同一个高度,下一道工序是对甘蔗牙进行等离子照射,因为要求对甘蔗牙照射能量均匀一致,所以要求高度一致。

网友C:
楼主,每根甘蔗作为一个单独的控制系统存在,你的方案为啥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托盘都是可以弹性升降的,

当甘蔗装好后,上方用一挡板下压限制甘蔗的最高点,

因为上面有甘蔗牙,我们主要是要求甘蔗牙在同一个高度,如果用一挡板往下会把甘蔗牙损坏。另外我们以前是吧甘蔗埋在黄砂里面,用手下压每一个甘蔗使其保证在同一个高度。因为处理量比较大,现在想采用可以自动升降和自动调节高度的机构来实现这个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甘蔗是弹性的,如果甘蔗是向上弯曲的,很可能撤去挡板后,甘蔗会回弹,然后最高点改变。

是的,但是用一个挡板往下压会破坏上面的甘蔗牙。不好意思我没把下一道工序说明白,所以才会造成大家的误会。我们主要是让甘蔗牙保证在同一个高度,然后用等离子射线对甘蔗牙进行照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好奇一下,为何要同一高度?下一工序是什么?

其实是要求上面的甘蔗牙保证在同一个高度,下一道工序是对甘蔗牙进行等离子照射,因为要求对甘蔗牙照射能量均匀一致,所以要求高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每根甘蔗作为一个单独的控制系统存在,你的方案为啥不能实现?

因为需要20个步进电机加上20个反馈信号,询问自动化工程师后说是控制点太多不能实现所以PASS掉。

网友:
如果甘蔗本身的圆柱度可以不考虑。您看看这个方案行不行。每一个卡爪的初始位置是确定(零位开关),并且相同。锁紧卡爪固定甘蔗,确定卡爪的移动量(编码器测量或者别的测量手段),从而得出甘蔗的直径。进而确定每一个甘蔗因为直径不同而导致的最高点。电机驱动卡爪到既定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需要20个步进电机加上20个反馈信号,询问自动化工程师后说是控制点太多不能实现所以PASS掉。

没懂,我们有一套设备,一个控制器控制16台电机,最多可以控制32台。为啥不行?

网友:
既然如此,采用楼主所述的方案,

不过不需要步进和PLC,更不用担心控制点多的问题

只需要30块钱的24V直流减速电机、光电开关和继电器就可以实现

20个电机独立控制托盘升降,20个光电开关检测甘蔗高度

网友(点评):
3个气缸如何?

网友:
工件先倒着,然后直接通过重力一段全部在一水平面上,夹紧后,翻转一下就行了。

网友:
或者用机器视觉,夹子夹一个甘蔗,视觉系统配合电机自动把上端放到一个高度,夹紧后移除一段距离;接着再用同一夹子夹下一个甘蔗,做同样动作。

网友:
平面一边安装可见光,一边安装光敏传感器,这样信号就只需要一个每个圆柱下端一台步进电机,上升时传感器未感应到可见光时停止上升,然后下降10mm,前一个完成感应后后面的重复上一步动作
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低于传感器安装平面的平面

至于上升机构采用什么方式可以重新定义

网友D:
等离子照射是啥东东?是不是辐照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托盘都是可以弹性升降的,

当甘蔗装好后,上方用一挡板下压限制甘蔗的最高点,

与朋友讨论下。
1)先按照基准面(低于工作面),用气缸1加多个弹簧,将所有托盘顶死在基准面下;
2)使用气缸2,一次性将所有的托盘的伸缩轴夹死,不能动弹;3)用气缸3将所有托盘基准面升高到工作面。

网友(点评):
要解决一个问题:甘蔗上方不能用板压,会破坏芽,所以如何保证甘蔗最高点在一条线上?

网友(点评):
甘蔗只有节上有芽,而且辐射时的芽很小吧。这样就能采用加等厚套,避开芽的位置。

网友E:
不知道甘蔗芽在什么位置,是两端还是中部,是连续的流水还是分阶段一批一批的加工,上个工序甘蔗怎么摆放的,把芽朝向一面?如果位置比较统一就可以暴力一点。暴力点就有很多方法。

网友(点评):
牙是啥,我猜也是芽。

网友:
每个托盘下面增加一个弹性机构,使所有甘蔗的最高点全处于同一个平面,最上面增加一个定位板把甘蔗挡住。

网友:
其实为啥不提前筛选呢,反正一共直径35-50mm,0.5mm一个挡一共才30挡,筛选完以后每一档单独处理不就可以了,筛选机这个做起来就简单了,不过就是怕圆度不行,晒出来的可能不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托盘都是可以弹性升降的,

当甘蔗装好后,上方用一挡板下压限制甘蔗的最高点,

关于芽,lz没交代清楚。

上料,现在应该是人工吧。因为自动上料,芽会碰伤;
甘蔗可能多节有芽,芽的方向应该都是一个方向吧。
上料后,人工还要调整芽尖要朝上吧;

综上,这个机构应该难以脱离人工送料。

在等高操作时,使用接触式方法,要避免压坏芽,应该是有办法的。

LZ最好发照片看看芽的状态,高度限制的情况,以及手工如何操作。

网友(点评):
不知为何不能回复,只能点评

网友(点评):
芽长在结节处,摆放时应该位置应该相对固定在一定范围内,而且朝上;很多细节待楼主描述完整

网友(点评):
刷新试试,肯定可以回复的

网友F:
我这个思路比较廉价,特别省钱,甘蔗比较轻,底部支架选用浮力材料,存放介质选用水即可,上部两端用登高物阻挡,由于直径相差不大,故水位变化不需要很高的情况下就可以满足条件!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这个思路比较廉价,特别省钱,甘蔗比较轻,底部支架选用浮力材料,存放介质选用水即可,上部两端用登高物 ...

赞思路新颖!
辐射不知道能否含水;
另外,可能要不断补水。

网友:
每一个立柱起来,参考针管那种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赞思路新颖!
辐射不知道能否含水;
另外,可能要不断补水。

每个支点独立起来就可以了啊,不需要补水的,参考针管或者水桶和半径差不多水瓢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每个支点独立起来就可以了啊,不需要补水的,参考针管或者水桶和半径差不多水瓢这样

1)芽到设备只有2mm间隙;
2)限高板不能遮挡辐射;最好撤掉;
3)一批卸料,另外一批上料,水位肯定需要补充的。
4)水更换为弹簧,这样工人不用干湿切换,弹簧和水槽相比,成本说不定更省。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芽到设备只有2mm间隙;
2)限高板不能遮挡辐射;最好撤掉;
3)一批卸料,另外一批上料,水位肯定需 ...

弹簧压缩动力来源呢兄弟,

网友(点评):
动力在20#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弹簧压缩动力来源呢兄弟,

然后我还有另一个思路啊,就是为何楼主不逆向思维直接把架构倒置,另照射设备在底部直接利用重力,或者在侧部同样利用重力呢,非要上下结构布局呢

网友(点评):
因为芽不能碰伤

网友:
视觉,,,,,,,,某个甘蔗上升到预定高度停,依次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离子照射是啥东东?是不是辐照喔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然后我还有另一个思路啊,就是为何楼主不逆向思维直接把架构倒置,另照射设备在底部直接利用重力,或者在 ...

照射设备发生等离子的必备条件是同氦气,而且对流速和均匀性都有直接关系。如果倒置的话机会使气体从上往下吹。从而使的对气体流速和均匀性都要重新进行试验和测试。工作比较繁琐。

网友:
我很好奇甘蔗有那么直么,二楼的方案是只用甘蔗最外面的截面计算么

网友:
能不能用个夹紧气缸,在气缸上装个光电开关,甘蔗先放在一起,高度不同,光电开关感应到后气缸夹紧甘蔗顶部,然后气缸移动到放置处,下降到同一高度防置后夹紧甘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甘蔗芽在什么位置,是两端还是中部,是连续的流水还是分阶段一批一批的加工,上个工序甘蔗怎么摆放的 ...

他这个就是为了 做种子

网友:
使用接近开关控制电机,甘蔗顶部碰到接近开关后电机自动停止工作,高度基本会一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射设备发生等离子的必备条件是同氦气,而且对流速和均匀性都有直接关系。如果倒置的话机会使气体从上往 ...

发几张“牙”的照片看看

网友:
中间做弹簧支撑,甘蔗两头用等长的薄点的绳或布(伸缩性差点的)挂住即可,就是上料有点烦锁了。

网友G:
是否可以考虑更改甘蔗的固定方式,由放在托盘里面,变成两端均使用三爪的固定方式,三爪的动力为弹簧,人工把甘蔗放入打开的三爪,外部机构撤掉,甘蔗被两头的三爪卡住.
托盘底部或者顶升机构有弹簧补偿,当所有托盘被整体顶高的时候,弹簧负责抵消甘蔗直径的差异,最终托盘被三爪的外圆挡住,这样可以保证所有甘蔗面等高,又不伤到芽

网友:
楼主的方案,是说要控制20个步进,不好实现吧。
将步进改为气缸,用可以任意位置停止的电磁阀试试

网友:
LZ的方案最后如何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芽,lz没交代清楚。

上料,现在应该是人工吧。因为自动上料,芽会碰伤;

甘蔗芽,不好意思原来的芽字打错了。目前方案还在构思中,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案。真心谢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和思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甘蔗芽,不好意思原来的芽字打错了。目前方案还在构思中,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案。真心谢谢大家的积极 ...

现在的难点在于如何测量甘蔗芽的高度。除了视觉检测还没有其他的方法。关键还是想把成本控制下来。另外有没有那种电机可以带反馈信号的,就是不需要在自己单独配置驱动器的。因为是想在原来的设备上面进行自动化改造,尽量使外形尺寸不做变更,这样原有设备的外观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难点在于如何测量甘蔗芽的高度。除了视觉检测还没有其他的方法。关键还是想把成本控制下来。另外有 ...

你这个芽不能碰伤,无接触的检测方式最好。如果上视觉,那就贵了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甘蔗芽,不好意思原来的芽字打错了。目前方案还在构思中,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案。真心谢谢大家的积极 ...

芽都在节上,但有可能不在一个面上吧。

辐射时还要旋转甘蔗么?

网友H:
为啥要同步?这不是自找麻烦吗?20个机构各干各的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啥要同步?这不是自找麻烦吗?20个机构各干各的呗

成本。
lz前面说了,他们PLC工程师控制不了这么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否可以考虑更改甘蔗的固定方式,由放在托盘里面,变成两端均使用三爪的固定方式,三爪的动力为弹簧,人工 ...

真心的感谢!经过我们这边讨论和对比后觉得这个思路既简单又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心的感谢!经过我们这边讨论和对比后觉得这个思路既简单又可以达到要求!

楼主客气了。
我只是提供了一个想法。实施过程中应该还是有不少坑要跳的。楼主不介意的话,可以更新出来。

楼主(2018-10-11):
引用 网友B:
与朋友讨论下。
1)先按照基准面(低于工作面),用气缸1加多个弹簧,将所有托盘顶死在基准面下;
2) ...

你好!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如果我把等高杆去掉的话就保证不了我甘蔗上表面水平也就是在一条水平线上,如果不去的话一方面等高杆把等离子射线全部遮挡住不利于操作者观察,第二是等高杆现在我用的是直径16mm的不锈钢棒,和上面的面板底部发生干涉,如果直径变形又怕发生变形(等高杆长度600mm)

甘蔗升降机构哦

甘蔗升降机构哦

等离子照射

等离子照射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如果我把等高杆去掉的话就保证不了我甘蔗上表面水平也就是在一条水平线上,如果 ...

现在是想请教一下把等高杆给去掉的情况下,但是弹簧又不在伸缩可以保持原有的甘蔗上平面水平。我们现在也考虑过把等高干换成有机玻璃长方体,从上方往下压甘蔗。但是每次都要吧上面打开进行调节高度(发生器底部离甘蔗的距离是2到5mm可调)

伸出高度不能变更

伸出高度不能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