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压力的机械密封,再次请教

楼主(2018-07-13):
4天前请教过关于NPT螺纹加工的事,这是之前的帖子地址  http://www.cmiw.cn/thread-800032-1-1.html

在那之后我们就用了惠氏管螺纹密封的方法G2+ZG2(即内直+外锥螺纹联接),然后缠绕生料带,进行密封。
结果水下打压以后,(压力是2MPa)漏的那叫一个厉害,井喷式的冒泡。
有泄漏我能预见,不过漏的这么厉害,机械密封直接无视了,大神们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教你如何上传图片,示例
http://www.cmiw.cn/thread-451943-1-1.html

楼主:
图片死后发不上去,简单的说,就是从螺纹的结合处泄露,而且很严重,实在想不通,机械密封的效果为什么这么差

网友B:
多大的管径?可以考虑用液体生料带,我之前用了打过10MPa都没泄露,管径是DN40的,除了脏一点,比较难拆之外,密封效果还是不错的。最好是生料带缠好后再涂一层液体生料带

网友(点评):
为什么选择管螺纹对锥螺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你如何上传图片,示例
http://www.cmiw.cn/thread-451943-1-1.html

谢谢,会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管径?可以考虑用液体生料带,我之前用了打过10MPa都没泄露,管径是DN40的,除了脏一点,比较难拆之 ...

2寸的管子,密封方法,在8楼,我是直接缠的生料带,结果是放在水里井喷式的泄露

网友C:
大侠,你那不叫机械密封,别再滥用了。大管径用生料带效果不好,得多缠,看加工了,省事的可以涂密封胶,但不太好拆,最简单的是根部留退刀槽放O形圈,低压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管径?可以考虑用液体生料带,我之前用了打过10MPa都没泄露,管径是DN40的,除了脏一点,比较难拆之 ...

客户那边要求的是方便拆卸,可以互换,所以打胶的方法就被pass了

网友(点评):
方便拆卸只要在适当的位置加几个活接就行了,可以分段拆开互换。液体生料带不是打胶,所以必要的时候也是可以拆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你那不叫机械密封,别再滥用了。大管径用生料带效果不好,得多缠,看加工了,省事的可以涂密封胶,但 ...

客户那边要求,拆卸方便,拒绝打胶,测试的压力是3MPa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客户那边要求,拆卸方便,拒绝打胶,测试的压力是3MPa的

压力不高拆卸方便最好用O形圈或胶垫,不要用锥螺纹了,柱柱+垫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力不高拆卸方便最好用O形圈或胶垫,不要用锥螺纹了,柱柱+垫更好

赞同,我觉得柱+锥不行,锥+锥也是不行,我的想法是柱+柱(还是内外都是直管螺纹),加退刀槽,垫密封垫(橡胶或硅胶圈肯定不行,有高温要求,超过200度了)

网友:
传统法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管径?可以考虑用液体生料带,我之前用了打过10MPa都没泄露,管径是DN40的,除了脏一点,比较难拆之 ...

谢谢,液态生料带这个事,恐怕还要和客户沟通,甲方要求可以轻松拆卸,而且各接口都可以互换,话说你们密封时也是柱锥组合吗?

网友(点评):
管螺纹加锥螺纹,你那个压力比较小,一般只要加了生料带,再用管钳拧紧了不会漏。

楼主:
法兰不行,只让用螺纹密封,刚开始还要用干密封螺纹,被我顶回去了,结果这次用的是常用柱锥组合,丢人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液态生料带这个事,恐怕还要和客户沟通,甲方要求可以轻松拆卸,而且各接口都可以互换,话说你们密 ...

是啊,我那个漏的厉害,放在水里是井喷式的漏,2~3MPa的压力,常用的柱+锥组合,怎么都想不通啊

楼主:
周一我准备用柱+柱组合,加石棉垫试试,大家等我的好消息吧

网友:
很好很实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一我准备用柱+柱组合,加石棉垫试试,大家等我的好消息吧

石棉?不好

网友:
有带球面那种或提高下加工精度

网友D:
不要用管螺纹和锥螺纹配合,这种密封是线密封。

选择锥螺纹对锥螺纹的配合,再加上生料带,2MPa的压力密封应该没问题。

网友:
管螺纹还分密封性和非密封性的。

网友E:
考虑下球锥硬密封的活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用管螺纹和锥螺纹配合,这种密封是线密封。

选择锥螺纹对锥螺纹的配合,再加上生料带,2MPa的压力密 ...

今天刚试验了,锥锥也是漏,比管锥漏的还厉害

楼主:
我也知道石棉不好,问题有高温工作啊,起码隔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石棉不好,问题有高温工作啊,起码隔热

比如紫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刚试验了,锥锥也是漏,比管锥漏的还厉害

锥锥个人理解高温填料较难找,常温应该可以。柱锥可以。楼主试验不成功可能有其他没做好的原因,比如加工精度,硬度,工艺扭矩等。

楼主:
紫铜是个好想法,柱+柱组合配合密封垫这个想法,我再和老板提提,希望公司里有明白人

网友F:
试试密封圈,10MPa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试密封圈,10MPa都没问题

有高温要求,现场工作温度快到300度了

网友:
常拆的话,27楼的结构也是一种方案

网友(点评):
拆多了就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考虑下球锥硬密封的活接

谢谢,这种硬密封活接,装的时候需要缠生料带吗?还是需要打液态生料带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种硬密封活接,装的时候需要缠生料带吗?还是需要打液态生料带之类的

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种硬密封活接,装的时候需要缠生料带吗?还是需要打液态生料带之类的

不用,普通公制螺纹连接,压紧球面和锥面形成线密封。锅炉高温蒸汽的活接头,很多就是用这种密封形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刚试验了,锥锥也是漏,比管锥漏的还厉害

这几乎是一定的额。

网友:
G2和ZG2都不是一个系统的,别说2Mpa,2bar也不行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2018-12-04):
直对直,用生料带应该也不会漏那么大吧?

网友:
这种是螺纹加工的问题吧。。。。螺纹加工精度不高的话就换个密封方式,比如密封圈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