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SW钣金展开图里的标识解释

楼主(2018-07-13):
如图,这个下3.87°,R5是啥意思。

网友A:
向下折3.87°,折弯半径为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下折3.87°,折弯半径为5

是折弯数据还是放样数据?

网友B:
跟放样没关系,你这个线密度不够,下料的时候提醒工人按图示激光划线。然后折弯的时候就很方便了 。

网友C:
沿线下刀,按角度折弯,依R选刀

网友:
R5是钣金折弯圆角的意思,通常钣金的折弯角R都是设计自己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放样没关系,你这个线密度不够,下料的时候提醒工人按图示激光划线。然后折弯的时候就很方便了 。

谢谢,基本上弄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沿线下刀,按角度折弯,依R选刀

谢谢,现在给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