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尖钻的钻削力真的小于麻花钻吗?

楼主(2018-07-13):
最近做三尖钻与麻花钻的对比 实验发现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三尖钻的钻削力要大于麻花钻,而我看的好多论文里都写的三尖钻de钻削力更小一些。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请把你的三尖钻的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由于三尖钻平均前角增大,钻削轻快,轴向抗力可下降35%~50%,钻削扭矩下降10%一30%。

网友:
钻削能力?钻削阻力?

网友:
是不是你对钻削力的概念理解有误?

楼主:
这是测出来的力

第一条横线是三尖钻的轴向力下边是麻花钻的

第一条横线是三尖钻的轴向力下边是麻花钻的

网友A:
后角太小,还有中心尖太高,平均切削韧长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角太小,还有中心尖太高,平均切削韧长了好多

我也发现了它中心尖太高的问题。入孔阶段两边的刀刃根本派不上用场。
还有我想请教一下三尖钻的后角是指那一部分?平均切削刃又是指哪?
感觉网上关于三尖钻的资料好少啊,希望能分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发现了它中心尖太高的问题。入孔阶段两边的刀刃根本派不上用场。
还有我想请教一下三尖钻的后角是指 ...

后角等概念因不方便画图示意,请看看教科书吧。
切削力和刃长关系较大。
还有你这钻头形状适合木材和低强度材料的加工,在机械加工中三尖钻是最简单的群钻,主要用在薄板的加工和低强度材料的加工。
楼主有趣于钻头可看看群钻的有关书。
还有楼主的测试数据不具代表性,麻花钻比较好磨,三尖钻难一些,差一点点,就会得出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比如把麻花钻横刃磨短一点,轴向力就会大幅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角等概念因不方便画图示意,请看看教科书吧。
切削力和刃长关系较大。
还有你这钻头形状适合木材和低 ...

谢谢你的回答,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用三尖钻是用来钻骨头的,因为骨头是曲面,而三尖钻有比麻花钻更好的定心作用。至于硬度的问题,我想三尖钻可以满足的。
再次感谢

网友:
不能以篇盖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