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加工中心Z轴行程问题

楼主(2018-07-13):
卧式加工中心Z轴行程是指:主轴端面至工作台中心距离,这个工作台中心距离具体指哪个部位

网友:
卧式加工中心的工作台中心处有一般有一个公差为H6的定位孔。

网友(点评):
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点评):
最好有个图

网友(点评):
Y轴行程怎么规定的

网友(点评):
就是上下移动,是以工作台面为参考点吗

楼主:
是这样的吗,如图所示

网友(点评):
是这个意思

楼主:
还有Y轴行程是怎样规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Y轴行程是怎样规定的

X/Y/Z轴行程均为机床厂家自行指定,起止点没有统一规范。
机床的用户手册里有图示明确表示X/Y/Z轴行程极限位置,也可向机床销售经理索要相关资料。
X轴行程一般左右均分,具体会有一些偏差,以实际为准。
Y轴行程=主轴中心到工作台面的最远距离-最近距离,
Z轴行程=主轴端面到工作台中心的最远距离-最近距离,
上面几个参数机床规格参数表里一般也会给出。

网友:
这是一个范围值,卧式加工中心与立式差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点评):
能具体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