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升降安全措施求助

楼主(2018-07-13):
一个工装夹具垂直升降作业,人工站在下面,安全措施怎么弄,电机带刹车,觉得不太靠谱  有没有啥机械硬限位的,防止断电,连接断裂之类的?配重空间有点紧凑

网友:
电梯安全钳了解下

网友:
蜗轮蜗杆机构的减速机,涡轮蜗杆减速机具有自锁功能。

网友(点评):
高精度,这个用不了

网友:
修汽车的设备看看

网友(点评):
有没有照片 没车一族 没机会看到

网友(点评):
去街边瞅瞅

网友:
导轨钳制器也是一个选项

网友:
从机械和电气两方面做安全保护。主要防止垂直坠落,如果发现向下的最大速度超速就要给出触发机械和电气保护的信号。

网友:
建议在定位出增加一个齿形定位机构,此机构在断电过程中也能保持工作。

网友(点评):
现在是用这种,弹簧顶着,气缸复位

网友:
参考氧枪升降小车的防坠落装置

网友:
电梯原理了解下?

网友:
LZ俺本不该回复了,就是脚踏车俺都没有哇!嗨!还是提醒一下,电梯的设计是容许人员到轿厢顶部站立和从事相关活动的,是否容许人员在轿厢下面活动还是需要仔细调研一下。这个应当属于国家强制性标准,比如起重臂下禁止站人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