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回路问题

楼主(2018-07-13):
如下图所示,根据这个描述,如果油缸处于最左边缩进状态时,此时如果泵保持不动,液压缸左右两边压力都一样,而蓄能器又充满了油,压力比较高,此时蓄能器的油是不是就自动往油缸左腔注入,导致油缸右移?还是我看错了?请问如果右移有什么好方法阻止液压缸右移?右边的那个加载回路起什么作用?看不大懂有什么用。

网友:
右边的油没有出口,堵住了,右移不了啊

网友:
搞这么复杂,不用换向阀,是因为换向阀会泄漏精度不高吗?

网友:
1.图中蓄能器应该是起吸收震动作用的。2.楼主所说油泵不工作时,油缸杆伸出,请检查右侧单向阀阀锥阀是否磨损造成内泄,右侧溢流阀工作是否正常;3.右侧油缸是起加紧固定作用吧?

网友:
这是一个闭环系统,应该不会。

网友:
哈,这套系统可以用于汽车的自动驾驶.
左边的控制油门,右边的控制刹车
还缺方向盘的控制

网友:
怎么溢流阀没有接油箱

网友(点评):
闭式系统没有油箱

网友:
有液控单向阀,不会伸出液压杆,这个泵控系统比较复杂,不能按常规开式系统的思路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