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n a100*94 内花键

楼主(2018-07-13):
如标题 这样的内花键 要怎么画图啊 搜百度说要建模 什么的  好像很麻烦的样子 哪个大神能帮忙花一下

网友A:
din a100*94 内花键中的“a”是什么意思?花键的模数是多少?

一般德标DIN5480 花键标准内花键不是用字母“N”表示吗?先把标准弄准确。

网友B:
数据给太少了,模数 齿数 哪一种类型花键等等很多的参数都要给出来!!

网友:
我们这边用CAD画内花键:在轴向剖视图中,大径及小径均用粗实线绘制,在径向部视图画出一部分或全部齿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n a100*94 内花键中的“a”是什么意思?花键的模数是多少?

一般德标DIN5480 花键标准内花键不是用字 ...

额 不好意思 是din 5482 a100*94  查下来a好像是内花键 模数是2.25 压力角30° 齿数 4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给太少了,模数 齿数 哪一种类型花键等等很多的参数都要给出来!!

不好意思 写漏了 din5482 a100*94  m=2.25 z=44 压力角 30° 内花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写漏了 din5482 a100*94  m=2.25 z=44 压力角 30° 内花键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