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端面内六角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8-07-13):
HB6510-2003标准钛合金TC4螺栓 螺纹端面内六角孔如何加工

网友:
一般都是冷镦加工出来的。

网友:
量少电火花

网友:
电火花吧,成型无障碍

网友A:
國產數控車床使用普力安刀具鑽六內角。—在线播放—《國產數控車床使用普力安刀具鑽六內角。》—自拍—优酷网,视频高清在线观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Q3MzE1NjUy.html?spm=a2h0j.11185381.listitem_page1.5!3~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國產數控車床使用普力安刀具鑽六內角。—在线播放—《國產數控車床使用普力安刀具鑽六內角。》—自拍—优酷 ...

谢谢  有外委厂联系方式吗

网友:
有可以钻六方孔的刀具

网友:
冷镦,加滚丝

网友:
钻个底孔,冲床一脚下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