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放式辊筒线可以用在码垛抓取位么

楼主(2018-07-14):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积放式辊筒线可以用在码垛抓取位么

网友:
可以啊,关键是看你怎么定位,怎么抓取了

网友:
辊筒我知道,但积放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
辊筒线码垛抓取很标准,最后加辅助定位就行了:

网友(2023-04-21):
积放式可以的,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2023-07-21):
可以,不用抓的时候辊筒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