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运动控制圆周运动机构设计

楼主(2018-07-14):
       各位同行  小弟请教一个问题  在想用直线的往复运动 来控制圆盘的圆周往复运动(圆周运动270°)通过什么样的机械结构能实现呢  小弟不才 想不到好一点的办法   (不能用齿轮齿条  齿条太长 空间不够)

补充内容 (2018-7-16 17:44):
这是四驱车上的一个变速箱齿轮  2L 4H  4L 之间转换的机构   以前是电动控制的  现在想改到手动控制 用档把 和拉线控制其旋转  。各路大神有啥好一点的办法  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螺母丝杠和曲柄滑块机构可以实现,主动端放在滑块上,从动端实现曲柄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母丝杠和曲柄滑块机构可以实现,主动端放在滑块上,从动端实现曲柄转动。

大神可以给我画个草图吗  ?不是很理解

网友B:
曲线救国

齿轮齿条最简便,运行也平稳

既然说到齿条太长,空间不够,

那么直线运动的动力如何提供?行程多少?

可以提供多大空间?

这些条件都给出,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曲线救国

齿轮齿条最简便,运行也平稳

不好意思  刚入行  很多问题表述不是很清楚  多多包涵  以后一定好好像大佬们学习

网友:
类似发动机活塞的原理

网友:
齿轮相对做小一点,可以节省齿条长度。滑块曲柄也可以,但是270°需要齿轮加倍摆角

网友:
lz进展如何了

网友:
内燃机原理不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