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一个将两轴连起来的结构

楼主(2018-07-14):
如图,链轮带动主轴转,将动力传到图上绿色的大滚轮,此结构是用在工业炉子上的,因为两边轴是靠焊接机架来做定位的,安装很难保证同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现打算两边轴各铣一个扁口,扁口间留了2mm的距离,中间钻了个销孔,销跟销孔留了1mm间隙,不知道此结构是否好用?

网友A:
万向联轴器,不谢.系统转动惯量不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向联轴器,不谢.系统转动惯量不大吗

这种设计就是参考万向联轴器的,原来想直接买标准联轴器回来的,因为在炉子里全都是棉不好拆卸,所以就设计成这样子

网友B:
最薄弱的地方就在销轴连接的地方,轴有多长,右端红色的方块是什么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薄弱的地方就在销轴连接的地方,轴有多长,右端红色的方块是什么零件?

红色部分那里是轴套,铸造出来的

网友:
这种结构用在不重要的地方还可以(例如手动调节),用在传动,不可靠

网友:
选六角孔的WS单节联轴器

网友:
绝对不行的,这种结构就等着天天维修吧。听社友的话,选用万向联轴器吧。

网友:
十字滑块联轴器

网友(2018-11-01):
长时间使用还得考虑轴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