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铝型材的截面惯性矩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8-07-14):
关于铝型材的截面惯性矩怎么算的,我在算铝型材的受力的情况下的形变,碰到这个截面惯性矩不是很明白,有公式但不知道算的对不对,请问有做型材的朋友有相关的计算公式方法么,

网友:
我之前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我是将型材折弯!

网友:
你要笔算的话,就是将这个型材截面分成若干个基本形状的组合,他们的加加减减。
不想算的话,就把他放到Solidworks软件里,那里直接有命令

网友:
分成区域,按定义手算吧。只是麻烦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