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权威的论坛,我有一事不明,望众前辈解答

楼主(2018-07-14):
我想问一下  如上图,低碳钢拉伸曲线当中其中b-k 这一段 为啥是 弹性变形

这是低碳钢拉伸曲线

这是低碳钢拉伸曲线

网友:
图上没有写b-k是弹性变形,图上写的pe为弹性极限

网友A:
o-p-e是弹性变形阶段,楼主在哪里看到的说b-k是弹性变形??

楼主:
刚才这段时间我查了一下资料,B-K 的确是会有弹性变形这一说法的  冷作硬化 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是弹性变形阶段,楼主在哪里看到的说b-k是弹性变形??

大学课程第三版 机械工程材料当中 低碳钢拉伸曲线当中,明确写的 弹性变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学课程第三版 机械工程材料当中 低碳钢拉伸曲线当中,明确写的 弹性变形

不可能啊    都要断了还弹性    上海理工大学--王运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学课程第三版 机械工程材料当中 低碳钢拉伸曲线当中,明确写的 弹性变形

b-k这一阶段是缩径阶段,在这一阶段横截面积极具减小,所需要的拉力也随着减小,变形也减小。但是,这一阶段不符合合胡克定律,不能叫”弹性变形”吧?

网友:
非常微弱的一点点变形,如何利用。

网友B:
楼主可能理解有误,或书中有误。
一般的应理解为材料为正常状态,无应力状态,这就像典型的图型一样。
你和书可能是指冷作硬化后的状态,其弹性变形上升至相当于原材料强化阶段。
这是不同态的情况。

网友:
我查了材料力学的教材,并未发现楼主说的弹性变形的说法,我查到的
s-b阶段为强化阶段,这个阶段“试件横向尺寸明显减小,其变形绝大部分为塑性变形”
以上引号部分为书上原话
b-k阶段为局部变形阶段,“横向尺寸突然急剧减小,形成颈缩现象”

网友:
查到的资料,上个图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啊    都要断了还弹性    上海理工大学--王运炎??

e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能理解有误,或书中有误。
一般的应理解为材料为正常状态,无应力状态,这就像典型的图型一样。
你 ...

这一方面的话因为是教材,所以应该说还是比较权威的,我看到这个地方写的 弹性变形的时候我也有很大的疑惑,随后在查找了一下材料力学,上面写的为一个可能有弹性的就是冷作硬化了,而且冷作硬化过程通过热处理,是可以恢复材料机械性能的一个阶段,即使材料已经发生了塑性变形,但是机械性能可以通过热处理恢复!

网友:
哦,那教材是讲得特定的状态,楼主要仔细看清了

网友:
即将拉断的阶段,不是弹性变形

网友:
拉伸试验中,未断之前试样存在弹性变形和塑性变形,断后保留塑性变形,所以不只bk段

有弹性变形,其他断都有,不知说明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能理解有误,或书中有误。
一般的应理解为材料为正常状态,无应力状态,这就像典型的图型一样。
你 ...

教材给出的这个结论的确存在问题的我个人觉得,冷作硬化产生是要有前提的,是在特殊情况下才有的,所以作为简单了解就行了,我也不去细研究了,非常感谢大家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材给出的这个结论的确存在问题的我个人觉得,冷作硬化产生是要有前提的,是在特殊情况下才有的,所以作 ...

教材一般错误较少。
可能楼主是没搞清它讲的是啥。能发现问题是搞懂的前提。
楼主不妨把整段拍照上来,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