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这样的一个简单结构该如何紧固

楼主(2018-07-14):
这样一个装置,右边的直螺纹和一个密封的小盒子开孔旋转链接进去,因为盒子是密封的,无法使用螺母从里面将装置和盒子卡紧,这个时候该如何设计盒子

网友:
双螺母原理。百度。

网友:
该如何设计盒子?不明觉厉

网友:
螺母在盒子外面也可以拧紧,只不过是逆时针拧,螺母在盒子里的话就是顺时针拧。

网友:
螺母焊在盒子内侧,或者用铆螺母

网友:
螺栓的最右侧螺纹加工一个扁,然后在盒子外面直接就能上扳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