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重命名显示问题

楼主(2018-07-15):
例如,我要重命名这个“底板”,,然后重命名为“底板DE”,然后保存再保存,但是他的显示还是“底板”,但是零件名称和文件夹里的名称都改成了“底板DE”,就是显示不正确,请问大侠,这是哪里的问题,修复软件也不管用.

网友A:
再重新打开一下 应该就变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重新打开一下 应该就变过来了

不可以,我全部打包重命名还是一样的不显示

网友:
试下重命名其他的零件,如果还是一样的问题,那可能是软件哪里设置了,或者软件问题。如果重命名可以,可能是你这个底板的关联问题,试下把关联弄掉,就是把名称后面的->?弄掉先,再试下重命名。

网友B:
勾选之后再试试

网友:
打开零件图,可以将零件另存为一个名字,装配图中名字可以改变

网友:
以另存为的形式改名或是Ctrl+O,单点零件,点击选择右下方参考,点左边零件名,选择右上方替换就行。

网友:
退出软件,再重新打开你重命名的零部件。

网友:
建议直接在文件夹下面的目录中直接改文件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勾选之后再试试

万分感谢,这样就可以啦,谢谢大神,,困扰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