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cnc加工后如何保存

楼主(2018-07-15):
头疼啊,h65加工件,加工不是很复杂,就六个面按规定尺寸加工出形状,加工工期一长,喷的防锈油干了以后,都在黄铜表面出现油印子,有什么办法避免的呢。求大神指导、

加工冷却液有什么要求呢,加工以后如何保存呢。

and,铜线调直后,表面的机油该如何清洗,有没有什么实惠的简单办法处理呢。大神们求帮助。

网上卖的黄铜清洗液 和 钝化液 靠谱吗,这个可以用吗。

网友A:
1、表面的机油用汽油就可以处理
2、黄铜需要专用的切削液,可以和厂家沟通
3、网上卖的黄铜清洗液和钝化液没试过,不过可以买回来整个废料先试试的

网友B:
发给电镀厂铬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给电镀厂铬化

这个就复杂了,能否在加工阶段就进行适当的防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表面的机油用汽油就可以处理
2、黄铜需要专用的切削液,可以和厂家沟通
3、网上卖的黄铜清洗液和钝化 ...

谢谢你。
机油遇到汽油是会溶解吗,不用再擦拭清洗了吧。没敢用汽油 ,怕对铜产生影响。

黄铜切削液 这个不知道您知道些什么型号的可以推荐的呢。

清洗液和钝化液 这个只能后期补救的时候试试了。但愿可以起到如宣传的那么好吧

网友C:
汽油或煤油清洗之后用防铜変色剤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油或煤油清洗之后用防铜変色剤泡一下。

放铜变色剂  您知晓的 好用的 可否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复杂了,能否在加工阶段就进行适当的防护呢

自己弄不专业。
铬化后干净漂亮无油污,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