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角和平行度是怎么样的关系

楼主(2018-07-15):
平行角和平行度是怎么样的关系

网友:
你说的平行角是什么?没听说过平行角,看来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平行角是是两要素间互为基准吧,
平行度是与基准之间的平行吧。
不知理解对不对,供参考

网友:
指一平面(线)相对于另一平面(线)平行的误差最大允许值,平行角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