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行空的机械加工

楼主(2018-07-15):
      一些小型的加工作坊有时候会接到一些用专业设备才能加工的工件,怎么办,买设备很贵的,也买不起,都是捎带的订单,给别人做自己又不赚钱,没有办法只有用现有的设备来做了,下边就看见一个加工作坊遇到的情况,明显是用车削中心才能做的工件,愣是想用分度头和普铣来做,自己手动两轴联动,工件精度要求不高,实在也没想出其它的办法,大家帮忙想想这种形式可不可以加工出来呢?

工件成品的样子

外圆,端面长度尺寸都加工完毕了,就等想办法端面铣个带加工度的面了

想法纯天然,有点靠谱又有点不靠谱

想着匀速手摇分度头,铣床设定个慢速的进给,分度头配合铣床的进给手动分度,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半联轴器
我们干的时候,是直接用加工中心铣的弧面,最后根部钳工手工干的。
我在某小厂看过,他们用普通刨床干,下面加一个分度头,然后一个女工手工进给,实现3轴联动。干出来的一个楞一个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联轴器
我们干的时候,是直接用加工中心铣的弧面,最后根部钳工手工干的。
我在某小厂看过,他们用普通 ...

精度要求高的话用带C轴的车削中心来加工是最合适的,没有的话,大家都是凑合,脑补刨床加工的画面,实在是想象不到啊

网友B:
分度头搭挂轮啊,6,70年代3级工该会做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精度要求高的话用带C轴的车削中心来加工是最合适的,没有的话,大家都是凑合,脑补刨床加工的画面,实在 ...

这是09年在沈阳沈北一个小厂子看到的,我去看的时候还有工人管我要糖。。。。。中间开刨,刨一刀下面分度盘转一个角度,然后女工上面转一下(刀向下走一点)。干完了全是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度头搭挂轮啊,6,70年代3级工该会做得的

没见过,层主能详细的描述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09年在沈阳沈北一个小厂子看到的,我去看的时候还有工人管我要糖。。。。。中间开刨,刨一刀下面分度 ...

有棱不太好吧,最后还是需要手动打磨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棱不太好吧,最后还是需要手动打磨一下吧

说错了,是半离合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见过,层主能详细的描述一下吗?

可看下铣工方面的书

网友C:
90年代在江苏海安某厂看见他们做分割器弧面凸轮,就是用一台自制的铣床。

网友D:
小批量做分度盘手摇没啥问题,如果大批量做建议增加一个电机带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批量做分度盘手摇没啥问题,如果大批量做建议增加一个电机带动。

就几个,批量大这种方法真的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年代在江苏海安某厂看见他们做分割器弧面凸轮,就是用一台自制的铣床。

做专机改造,那得有高深的老手进行来改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分度头搭挂轮啊,6,70年代3级工该会做得的

我也认为分度头挂轮可行,没明白为什么不挂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也认为分度头挂轮可行,没明白为什么不挂轮

现在的人只识数控了,老的很简单的加工反倒不识了。
见过有一个大厂,50多台数控,竟然没一台原来的普通车床了

网友:
看的一愣一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人只识数控了,老的很简单的加工反倒不识了。
见过有一个大厂,50多台数控,竟然没一台原来的普通 ...

普车是应该存在的,有的时候还需要做一些缝缝补补的工作,数控做起来是有点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