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孔测量方法推荐

楼主(2018-07-15):
大批量一年几万件,孔6+0.005。全检才行
用pin检验,废了不少了。目前用CMM+通pin。效率还是不满意。
求合适的方法

网友A:
cmm和pin是什么?
我见过的就是用百分表千分表吧。
前段时间还见了一个用气的,看刻度的那里和水银血压计差不多,测量的部分是个开槽的空心圆柱,这样仙侣应该也比较高吧。

网友(点评):
他说的是三次元和通止规

网友:
气动量仪。

网友:
气检实在不想气检就上100个测量员哈哈

网友:
孔内没有沟或槽,你搜数显气动量仪。重复精度小于0.0004MM

网友:
壁厚多少?钢板还是薄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m和pin是什么?
我见过的就是用百分表千分表吧。
前段时间还见了一个用气的,看刻度的那里和水银血压计 ...

可以上个照片或名称吗?

网友(2018-08-26):
气动量仪,设计,加工,制作整套方案,18263277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