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安装不久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

楼主(2018-07-15):
  最近安装了UG10.0,但是没过多久就运行不了了,提示语见截图。好像以前安装时就出过类似问题。请用过的朋友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小弟拜谢!!!

网友A:
许可有问题,我上周安装时也出现【-96】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许可有问题,我上周安装时也出现【-96】问题。

许可证有问题,为什么以前还可以用一阵子呢?

网友:
许可证现在没有激活吧

网友:
可能电脑更新了补丁之后,许可证可能失效,

网友:
许可证弄成自动启动

网友:
许可证的问题,卸载之后再装一遍吧

网友:
关一下防火墙试试, 或者关一下360 试试。

网友:
NX许可证错误:检查UGS_LICENSE_SERVER设置是否正确。[-96]
http://www.ugsnx.com/thread-7840-1-1.html
(出处: UG爱好者)

网友:
打开电脑里面的安全软件,看看是否禁止了UG许可的开机启动项,如果禁止了就改为允许。

网友(2018-11-11):
许可证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