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打开STP文件

楼主(2018-07-15):
别人用creo2.0画的图纸,保存为STP文件,我用solidworks打开发现实体只剩面了 ,见图   有大神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creo2.0保存的时候有没有实体/曲面这样的高级选项?(没用过,纯猜测)sw中可以把曲面变回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o2.0保存的时候有没有实体/曲面这样的高级选项?(没用过,纯猜测)sw中可以把曲面变回实体。

我用creo打开这个STP文件没有问题 (creo用的不是很好),怎么把面变成实体?

网友B:
一般solid works软件打开stepg格式的图形,会自动特征识别的,可以使用特征识别,缝合曲面,使之为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solid works软件打开stepg格式的图形,会自动特征识别的,可以使用特征识别,缝合曲面,使之为实体

没搞懂,有具体步骤吗

网友C:
creo太恶心,有时候会默认修改SW的设置。上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creo太恶心,有时候会默认修改SW的设置。上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解决了吗

网友(点评):
SW恢复默认

楼主:
我碰到这类问题还挺多的,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