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构不知道怎么才能改进,困扰我很久了

楼主(2018-07-15):
最近,设计了一台下料机,玻璃从皮带一端运送在另一端再经过气缸推块机构使玻璃到一定位置,有个问题就是玻璃只有0.2mm,推块推玻璃时与皮带摩擦,有没有好办法能解决推块不摩擦皮带又能推玻璃到指定位置?

网友:
是说P&P的机械臂吧,先吸起来,然后挪到指定位置。

网友:
干脆吸盘吸过去算了

网友:
推块用软体或刷子

网友A:
使玻璃的宽度大于皮带的宽度。

网友:
SMC气缸有一个洗盘的气缸,采用两个气缸,先推过去一个气缸然后在气缸杆端固定一个吸盘气缸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外围多加一个定位把

网友:
用吸盘吸取。或者末端不用皮带,推的那一段换成球头柱塞。

网友:
使用无痕吸盘

网友:
在不改变当前结构的情况下,可以在推块与皮带接触的面上想办法安装滚轮,把滑动摩擦变为滚动摩擦。

网友B:
玻璃表面光洁,形状平整,我们这边做的专机都是用真空吸盘抓取的,之前调试过程中,用钢块推容易震碎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玻璃表面光洁,形状平整,我们这边做的专机都是用真空吸盘抓取的,之前调试过程中,用钢块推容易震碎掉。。

这个玻璃可能不易砸碎

网友: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坐等高人

网友:
皮带设置成镂空的,向运动方向设置斜向喷嘴,喷压缩空气,不要推块都能移动,当然,设置个斜坡更有助于滑动。节拍要求高的则需要增加装置加速。

网友:
有几个选择:皮带做窄或者皮带做短,把玻璃送出皮带,也可以采用硅胶片毛刷类的材料推料来试试

网友:
用多根圆皮带输送,输送机定位处圆皮带中间安装可上下的钢珠滚轮(参考米思米目录)多个,玻璃在尽头时,滚轮向上顶出,现推挤机构推挤定位即可。将原来的摩擦方式改为滚动。

网友:
手臂改成粘性圆棒装,压在玻璃上方靠摩擦力带到指定位置?

网友:
用无痕吸盘吸过去

网友:
在皮带上挖出多段小槽可以么?让玻璃一部分悬空?

网友:
建议:末端如果可以加长,在末端增加一段可以摩擦力的装置

网友:
我觉得用真空吸盘的话气源压力还得重新算,气泵这一套设备就得更换了不划算,建议在推块底部加滚轮,减小皮带的摩擦力

网友:
感觉发散思维,改变运动主体

网友:
小零件就用真空吸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玻璃的宽度大于皮带的宽度。

或者皮带用几组拼合,中间缝隙可以走推块。。

网友:
使用吸盘吸过去就可以

网友:
玻璃质量很小,用一个圆柱毛刷吧。

网友C:
真空吸盘感觉比较靠谱

网友:
这是做屏幕用的玻璃吗

网友D:
推块上移至玻璃正上方,在推块安装个吸盘,吸盘面离工件1-2mm距离,推之前吸盘负压将工件吸离皮带,气缸再推,全程无碰撞和摩擦

网友:
最好用吸盘,这有啥纠结的

网友:
用气浮平台

网友:
负压吸附,或者平台加推杆

网友:
停掉输送机利用皮带的变形,还是气缸推

网友:
用吸盘就可以解决了吧

网友:
学习下大家方法

网友:
用吸盘吸

网友:
从皮带一段开始就用挡条给它规定行走路线,在终点位置到达你需要的位置就好了

网友:
薄的先考虑吸

网友:
我觉得几个办法,简单点,你做的那个气缸推板下面加毛刷,这样推过去可以不硬摩擦,或者你皮带分成两体,这样输送带中间留条缝隙,然后可以装气缸将玻璃板推起再推走,或者不用推,一般这种小玻璃片都是用真空吸的

网友:
学到不少啊

网友:
0.2mm  很薄  与皮带不接触推到位 比较困难。可改成滚子推减小干摩擦。

网友:
夹取拾起,然后再转位摆放

网友:
支持吸盘,气浮装置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空吸盘感觉比较靠谱

设计靠感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块上移至玻璃正上方,在推块安装个吸盘,吸盘面离工件1-2mm距离,推之前吸盘负压将工件吸离皮带,气缸再 ...

吸盘来料状态随机,你都能吸上?气缸行程一定,你确保不会推过 击碎玻璃?

网友:
随手画一个

网友C:
非标设计,很多关键的地方可能都是在设计之初要做实验,降低后期设计风险的,按照楼主提供的情况,我是觉得用吸盘理论是可行的,但实际使用情况是要具体看的,何必咬文嚼字,能看懂表达的意思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标设计,很多关键的地方可能都是在设计之初要做实验,降低后期设计风险的,按照楼主提供的情况,我是 ...

不是咬文嚼字,如果这是你过脑子的想法,我只能...
按照楼主的情况能想到吸盘的   就是没过脑子

网友:
这种一般是吸附后送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