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不准刮花零件如何自动上料?

楼主(2018-07-15):
该零件为开关上零件,表面已经表面处理过,再丝印红色区域,不准有刮伤。振动盘上料会有碰伤情况出现,请指点如何自动上料,现为人工丝印。

网友A:
只能雇五个大妈了

网友B:
前后工序是什么?重点地方能否贴膜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后工序是什么?重点地方能否贴膜保护?

这种大批量,性价比低的,按理不会贴膜的,前道工序是真空电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雇五个大妈了

现在是六个大妈

网友:
找振动盘厂商评估下,做个验证。这种产品附加值太低了,其他方式设备成本估计控制不了。有没有可能再上几道工序就排序好?

网友C:
和我公司之前一个东西类似的要求,试过振动盘但是不能保证没有一点刮花。目前是人工摆放机械手辅助上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公司之前一个东西类似的要求,试过振动盘但是不能保证没有一点刮花。目前是人工摆放机械手辅助上料。

谢谢,开关面板是人工上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