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平行度和平面度检测方法

楼主(2018-07-16):
各位大神,现有一块长1200.宽230,厚20的铝板,有什么好的方法检测其平行度和平面度?跪求指点

网友A:
机床打表, 三坐标

网友(点评):
机床打表是测的平板与机床导轨的平行度。在不知机床精度的情况下,只有参考意义。

网友B:
置于大理石平台上,三千斤顶支撑,,百分表拖表找平,横纵多方向,上表面,下表面,不同位置拖表,,可以测出来。或者,用钳工水平仪划格测量,计算平面度。翻转平板,同样方法再测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置于大理石平台上,三千斤顶支撑,,百分表拖表找平,横纵多方向,上表面,下表面,不同位置拖表,,可以测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床打表, 三坐标

用到机床,需要外协了,谢谢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