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不锈钢管加工环槽,请指点

楼主(2018-07-16):
材质:不锈钢304
长度:150,
外径:1.3,壁厚0.3
加工如图环槽:0.1*0.05(十道),两端各五道
请指点加工方法以及设备。
谢谢。

网友A:
问题大侠说清楚点啊,数量,往往最关键的数据数量没说,数量的多少完全决定着加工工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大侠说清楚点啊,数量,往往最关键的数据数量没说,数量的多少完全决定着加工工艺啊

大批量的

网友B:
滚压行不行

网友:
管子内壁是不是会凸起,上个二维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压行不行

这个零件是针头,滚压会让内壁变形的

网友C:
磨?西铁城  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西铁城  车?

西铁城走心机估计能车,

网友:
多片锯,多片磨,多槽一起车?

网友:
穿根高硬度的销子 再滚压

网友D:
车削,用仪表车做吧,车削时用的切槽刀最好订制,一次成型那种,在一个刀片上伸出多个刀头,其实,感觉滚压是最好的,可以设计个安装滚压头的专机,速度快,效率还高,但是楼主说是会内壁变形,只能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削,用仪表车做吧,车削时用的切槽刀最好订制,一次成型那种,在一个刀片上伸出多个刀头,其实,感觉滚压 ...

仪表车,或做刀排这小的管子,一车就让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削,用仪表车做吧,车削时用的切槽刀最好订制,一次成型那种,在一个刀片上伸出多个刀头,其实,感觉滚压 ...

现在数控做的,前面做跟刀架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E:
为啥没有说用线切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没有说用线切割的

环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走心机

这个按理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