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压紧问题

楼主(2018-07-16):
各位大侠好,我最近设计了图中这个工装,用于夹紧多个薄片零件(零件位于相邻两个蓝色压紧块之间,图中未显示),如图所示,蓝色压紧块一端与滑槽配合,可自由滑动,滑槽固定在角铝上,角铝固定在底板上。压紧块压紧采用六角头螺栓顶紧,现在装配时发现螺栓压紧时,多个压紧块出现向上或者向下窜动,导致各个定位块的位置出现偏差。请问,这种压紧方式怎么优化比较好?
我分析压紧块窜动的原因是六角头螺栓端部不够平,当拧紧后压紧块除了压紧,还受到了向上或向下的力,因此会窜动,不知道换个球头螺栓是否能改善?

网友A:
不要这样做,这样做加工要求很高,不如加个直线轴承或者滑块,这样省事

网友B:
做个爪子,用来卡主压紧件,爪子可以固定在下面孔里面,往上翻可以取件,往下翻可以用来固定蓝色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这样做,这样做加工要求很高,不如加个直线轴承或者滑块,这样省事

谢谢回复。由于工况很恶劣,且处在高粉尘环境,温度还较高 。现在已经做出来了,想优化夹紧的部位,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爪子,用来卡主压紧件,爪子可以固定在下面孔里面,往上翻可以取件,往下翻可以用来固定蓝色板。

谢谢回复,最早想过类似这种思路,每个蓝色的部位做成楔形结构,上端加弹性柱塞顶紧,后来加工厂报价太高,把那个方案否定了。
现在想看目前这种方案怎么优化压紧结构,保证压紧时各个蓝色的压紧块不会出现窜动导致定位失效。

网友C:
不知道你的零件是什么样的,如果不干涉的话,可以考虑把你的六角螺栓改成长螺杆,将你这些蓝色块一通到底,最后两端用螺母紧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零件是什么样的,如果不干涉的话,可以考虑把你的六角螺栓改成长螺杆,将你这些蓝色块一通到底, ...

不好意思,没介绍清楚。那样会干涉。

网友D:
看你的示意图,导向槽在一侧,这样如你所在的方向增加夹紧力一定会有偏转
简单建议如下:
1,在另一侧也加个光杆的导向杆(比如在所有的蓝色板,开一个半圆槽,嵌一个光杆)
2,或在上部增加限位板
3,可以尝试在对六角螺丝增加一个导向杆(用六角螺丝压紧一个U型块,用U型的底部顶紧蓝色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示意图,导向槽在一侧,这样如你所在的方向增加夹紧力一定会有偏转
简单建议如下:
1,在另一侧也 ...

多谢指点

网友:
做成类似虎钳的结构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