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轮车辆,驱动放正中间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18-07-16):
跪求解答,20t的车,把两个差速驱动轮方正中间的话,感觉驱动和转弯理论上都很方便,但现实中没有看到过这种运用,驱动都是放在车的靠前一侧。方中间是不是实际使用会用问题?

网友:
参考牵引卡车,驱动在中间容易打滑而已。

网友:
AGV很多都是两个驱动轮在中间的,这个不影响驱动力。但是这种车子往往都是在平面上移动,如果是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例如上坡或者下坡,后果脑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