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齿轮齿条移动平台

楼主(2018-07-16):
X轴有效移动范围2米,Y轴有效移动范围4米。X轴负载80KG。有厂家能帮我直接把平台做好,省的我买齿轮齿条自己回来安装吗?

网友A:
预算,外形尺寸大小。。。三项电机驱动还是伺服驱动还是手动的,这涉及预留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算,外形尺寸大小。。。三项电机驱动还是伺服驱动还是手动的,这涉及预留端口

伺服,精度20丝左右。外形大小没有要求,只要达到有效移动距离就行。有能提供的报个价格过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伺服,精度20丝左右。外形大小没有要求,只要达到有效移动距离就行。有能提供的报个价格过来。

你这个根本没办法报价,负载80kg,那么负载的东西多大?1000mm*1000mm的还是100mm*100mm的,负载的平台都不知道大小,最终设计成品的尺寸天上地下,平台高度也不知道,给你怼个600mm高度的铸铁床身上来,算重量都要3万了,同样的随便整个30mm厚度的大铁板,满打满算5000块钱,没法玩,我都怀疑你是来骗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根本没办法报价,负载80kg,那么负载的东西多大?1000mm*1000mm的还是100mm*100mm的,负载的平台都 ...

水平负载的产品大概180kg。这个你不用管。我自己会去加工底板的。我只要一个XY移动的平台,传动用齿轮齿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根本没办法报价,负载80kg,那么负载的东西多大?1000mm*1000mm的还是100mm*100mm的,负载的平台都 ...

工作平台三维示意图。
底板加工比较复杂,我自己找人做。
图上设计为双工位,有效行程为6500*1500。
有能做的最好,如果做不了,做单工位,4000*1500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平台三维示意图。
底板加工比较复杂,我自己找人做。
图上设计为双工位,有效行程为6500*1500。

是在下输了。这东西全套刺激的一塌糊涂。

网友:
负载较大,移动距离也很长!楼主移动速度是多?如果要求很快,那成本会很高的了。

网友(点评):
先问预算,看看有没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平负载的产品大概180kg。这个你不用管。我自己会去加工底板的。我只要一个XY移动的平台,传动用齿轮齿 ...

水平负载是80Kg,又变成180Kg?

平台重量也要算进去负载的。

另外,你还要给出时间和速度,频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作平台三维示意图。
底板加工比较复杂,我自己找人做。
图上设计为双工位,有效行程为6500*1500。

LZ你报个坐标,大件的东西最好找本地的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报个坐标,大件的东西最好找本地的供应商。

江苏,无锡.

你没有看明白,X轴负载80kg。就是那个龙门架的负载。
180kg是平台水平面的负载。这个我自己回去定制承重底板。不用考虑。
移动速度有个500足够了。

网友:
最好你自己买齿轮齿条自己回来安装

网友C:
是这东西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是这东西吗?

估计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桁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桁架?

类似吧。我需要移动平台和下面的桌子整体装配好。省的我回来再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桁架?

看你的描述,好像就是要做个桁架的样子啊

楼主:
最后还是自己做。机器总交货期延长1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