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翼蒙皮螺栓排列不规则,是实际需要吗?

楼主(2018-07-16):
前几天出差的时候发现的,感觉内部骨架不用复杂到连螺栓间距都没法等距吧。。

网友:
可能是先配的

网友:
前几天坐飞机也看到这个问题了,坐等大神回答

网友:
只看到了蒙皮,没看到骨架啊,这个应该是受骨架的影响吧

网友:
应力集中,谐振

网友:
这个是故意的

网友:
构件上排列应简单、统一、整齐而紧凑,通常分为并列和错列两种形式我想飞机机翼正是选择了后者。

网友:
纠错,位置唯一

网友:
期待有大神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