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速时扭矩变化问题请教

楼主(2018-07-16):
普通感应电机用变频器调速,变频器调速公式n=60f/t,(n为转速,f为频率,t为电机极数,为常数),从公式中可以得出结论,频率f越小,转速越小。转速和扭矩的公式为T=9549P/n,(T为扭矩,P为功率,n为转速),从公式得出,转速越小,扭矩越大。结合两个公式,推导出来,频率越小,转速越小,输出扭矩越大,但是听同事说,频率越小,输出扭矩越小,与推导结果不一样,请问各位道友那个正确?

网友:
变频电机频率一降,转速和功率同时下降。
而T=9549P/n这个公式是在恒功率的前提下成立的。

网友:
变频器里有个模式是可以设定好扭矩的,设定好之后调整速度就和扭矩没关系了。看看说明书或者咨询供应商吧

网友:
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线性关系。变频调速和机械传动比调速不是一个概念。这个需要在多看电工里面的书。

网友:
你说的是两个情况。
1、转速越小,扭矩越大,是在频率不变的情况下,适当地掉转速,扭矩肯定高了;
2、频率越小,扭矩越小,是在转差率不变的情况下,频率降了,扭矩肯定小了;

还有电机是有扭矩曲线的。多看看。

网友:
两个公式都正确!但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去分析。

“转速和扭矩的公式为T=9549P/n,(T为扭矩,P为功率,n为转速),从公式得出,转速越小,扭矩越大。”你这个说法不严谨。应该是在恒功率状态运行时,转速越小,扭矩越大;在恒转矩情况下,转速和功率成正比。

变频器调速公式n=60f/t,(n为转速,f为频率,t为电机极数,为常数)。我国电动机是按照50Hz的电压设计制造的,50Hz通常称为基频。在基频以下(<50Hz)的调速是恒转矩调速;在基频以上的调速是恒功率调速,比如起重设备的提升过程,输出功率是恒定的,转速越低,转矩越大。

网友:
百度 VVVF 调速

网友:
这个实际我现场试验过,带调速器的电机,转速越慢,输出力越小!

网友(点评):
60HZ以下调速跟60以上调速,刚好相反

网友:
学习了,应该是频率和功率也有关系,如果输出功率没变,速度小了,扭矩肯定大了,但是估计功率也随着频率变了,具体的咨询厂家应该比较清楚

网友:
看是超工频还是没有超工频,,工频内是转速变化转矩不变,,超工频是 转矩升高 力矩会下降